PIC16F630不能烧录,难道买的是假货?

楼主(2010-09-19):
昨日周六,去电子市场买了两个pic16f630,准备学习一下这个类型的微控制器。奇怪的是,用mplab+picc写的一个简单的led程序,烧录不进去。用的是top2004编程器。症状如下:

写配置字可以写进去,但读出来就变了,不管写什么进去,读出来都是0x51ff。

烧录hex文件进去,最后都终止了。成功的提示应该是OK。

两个片子都是同一个症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怀疑是top2004有问题,但是换atmega8上去,烧录又一切正常,难道买的pic是假的?
刚从avr转pic,完全菜鸟,若表述不当,请见谅!

网友:
1、如果芯片以前被烧写过内部振荡的程序,有可能导致烧录不成功。
2、不排除编程器的故障,因为是烧写的不同芯片,一个朋友的编程器,烧写12f683就是有问题,通过另一台编程器检查,烧写的和读出的不一样。但是编程器不报错。

简易换一台编程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如果芯片以前被烧写过内部振荡的程序,有可能导致烧录不成功。
2、不排除编程器的故障,因为是烧写的不同芯片,一个朋友的编程器,烧写12f683就是有问题,通过另一台编程器检查,烧写的和读出的不一样。但是编程器不报错。
简易换一台编程器试试。

谢谢指点!

1、说明这个是个旧的,被用过,而且损坏了。
2、pic是好的,编程器的问题。

试着解决下。

网友:
应该是top编程器对pic支持有问题,第三方对pic支持都不好,找个icd2或kit3等试一下!

网友:
回2楼:
1、说明这个是个旧的,被用过,而且损坏了。
~~~~~~~~~~~~~~~~~~~~~~~~~~~~~~~~~~~~~~~~~~~
这个只能说明被用过了,不能说明一定损坏,有些编程器可以支持vpp first,这样的话就可以擦除程序,重新使用。网上简易的JDM编程器有的就有vpp first设计。

2、pic是好的,编程器的问题。
~~~~~~~~~~~~~~~~~~~~~~~~~~~
有这种可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美国人没错,是咱中国人错了。
我买的top2004是假货。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正品的top2004电路板上的U9(正下方偏左)如果是三脚集成元件的话就是真的,要是只用一个贴片电阻连接斜着连接“左”“下”两个焊孔的就是假的(top技术部告诉的)。我的就是这个样子。(手机照不清楚,上不了图)。有top2004的朋友可以拆开看下。

可恨的是,我的还是在top官方指定销售点买的,呵呵,中国假货太多了。

虽然沮丧,还是要感谢下ndust 和youmcu 的帮助。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我的是有几片是不行的,其余的都可以,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我的编程器有时候会将校准位擦除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了pickit2,两个片子一切正常。说明还是假top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了pickit2,两个片子一切正常。说明还是假top的问题。

还得用专业的

网友:
换了pickit2,两个片子一切正常。说明还是假top的问题。

the high cost of low prices.

that's why I could never afford to use those free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