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不显示,对比度调节和背光都是好的

楼主(2010-09-19):
LCD1602不显示,对比度调节和背光都是好的
程序在Proteus下仿真过,可以输出显示字符
实验板上的LCD对比度也已经调节好了
同上电,就只显示一排16块的黑方形
程序下进去 没有任何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想帮你都不行
程序呢?
估计时序没处理好,加入点延时看看

楼主:
我附上 我的程序啊

网友:
LCD1602 没由程序执行是就是这个样子。

LCD1602 的程序,STC89C52RC   Keil  工程文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8065&bbs_page_no=1&bbs_id=1006

工程文件中有个LCD1602Config.h的文件,把里面的硬件连接信息更改成自己的就可以直接运行了。有问题找我。呵呵。

还是啰嗦几句,硬件连接信息在文件中如下,把后面的管脚改了就可以了:

/*系统硬件连接定义,用户可根据实际硬件连接修改*/
#define LCD1602_RW P0_6                        //LCD 读写控制端,=1:read;   =0:write
#define LCD1602_RS P0_7                        //LCD 数据命令选择端 =1:Data ; =0:command
#define LCD1602_CE P0_5                        //片选信号
#define LCD1602_BUS P2                        //数据口
#define LCD1602_Busyflag P2_7        //LCD的忙闲状态位,为LCD的D0~D7位中的D7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太烦了
本来就不是很懂的
越看越糊涂

管脚改了没显示的
你里面怎么多了个片选信号的啊
没听过

网友:
你可以先用一下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能不能显示字符,再作进一步处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8262&bbs_id=9999

网友B:
最近也调1602用12T的STC89C52RC ,调试好了,但移植到1T的STC12C5412AD就不行了。应该是时序不行,但加了延时还是不行,搞到头都大了。

网友:
那个所谓的1T   是不确切的   你测试一下看看它究竟是几T

      当年搞那个6T的(双倍数)  就被玩死了   不得不承认自己技术差  但是我决定以后不再搞那个东东   除非用C8050之类的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没听过片选信号!!!!

程序是比正常的烦,但是等你编一个系统的时候或者以后考虑移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烦是有道理的。

网友(2010-12-06):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显示16个黑方格
为什么啊
高手要解答啊

网友:
这个东西吧,别用T,要读忙才可靠.

网友:
bad initialization.

read the !@#$@#%$ datasheet.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调好,很忧闷!!

网友:
我一开始把别人的程序拷过来就可以。自己编写的就不可以。后来一开可能是没有检测忙不忙造成的。估计上面的也是没有加忙检测。芯片正在进行操作你就给他新的指令了。

网友(2012-02-08):
看看这个帖子,不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90106&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D(2013-04-02):
最近弄这个,电路没错,但也出现类似问题,经过反复检验,发现确实是时序问题。

网友:
显示一排方格说你屏幕没有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调1602用12T的STC89C52RC ,调试好了,但移植到1T的STC12C5412AD就不行了。应该是时序不行,但加了延 ...

在给LCD写指令以后要至少5个nop,否则就死

网友:
你检查下,是不是开发板的单片机没插好,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2014-08-24):
引用 网友D:
最近弄这个,电路没错,但也出现类似问题,经过反复检验,发现确实是时序问题。 ...

什么意思?什么时序的问题?

网友:
顺便说一下,换个屏幕试试,或者是找个以前写过的程序测试下整套硬件
LCD1602如果曾经接反过VCC 和 GND 那也是对比度可调,第一行显示全黑,但是已经坏了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情况
我也碰到过
是E,RW,RS三个引脚的时序不对所造成的

网友:
以前看过一些人的图纸和程序,也是1602不显示,问题最多的就是p0口没加上啦

网友:
我估计你是不是读“忙”了。PS:Proteus不可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