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用两个以太网,stm32+2*enc28j60+RTT+lwip具体从哪入手啊,请教高手

楼主(2010-09-19):
如题!
领导要用两个以太网,做简单的通讯,对RTT刚刚使用,lwip看了资料,但没有找到头绪

网友:
放两个驱动上去就可以了,一个是e0,一个是e1。另外,因为你是用的enc28j60,注意不要把他们的中断线接到一个PIO上。

楼主:
我也这样想的,但e0和e1怎么选择是从哪个口发送,数据是从哪个口来的啊,好像没有明确的函数指定从哪个口发送

网友:
具体选择哪个端口发送出去不用应用程序操心的,你的发送报文中的ip地址基本上就决定了从哪个端口发送出去。

楼主:
感谢ffxz,基本明白,等板子出来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1-03-19):
还有人不?我现在用STM32F103ZE+enc28j60+RT_thread 0.3.0(Lwip)一直没有ping通,自己刚刚接触操作系统。有做过这个的能不能指导指导我。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头绪啊,我也刚刚做,我QQ452920081.向你请教了。

网友(2014-08-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把你的stm32+2*enc28j60+RTT+lwip工程代码发给我吗?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但是手上没有例程。我的扣扣邮箱是179048581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