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f3734 不能被minicube2访问

楼主(2010-09-19):
v850 70f3734 不能被minicube2访问
测得复位拉低,晶振不振,复位置高后5m晶振只能达到1.8m左右,求教,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先看看MINI2和3734的接口电路是否对

先看看进ID850QB时报什么错,再做下一步分析

网友:
我用mini2仿真的时候不能使用外部晶振
刚开始玩nec才一个月
网上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内部高速是8M的,先改可选字节,等到下载的时候再改回来
其实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3734采用csi方式时不能被minicube2访问,

3734内部不带rc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