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低功耗模式有时候没法唤醒

楼主(2010-09-19):
用MSP430F123,进入低功耗模式三,大部分时间能唤醒,但是有时候却唤不醒,用仿真器查看寄存器SR的值,发现唤不醒的时候,SR的OSCOFF被置为了1,就是说进入了LPM4,这种情况下串口就没法唤醒了,不清除为什么SR的OSCOFF会被置1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sp430f123,进入低功耗模式三,大部分时间能唤醒,但是有时候却唤不醒,用仿真器查看寄存器sr的值,发现唤不醒的时候,sr的oscoff被置为了1,就是说进入了lpm4,这种情况下串口就没法唤醒了,不清除为什么sr的oscoff会被置1呢,
----------------------------------------------------------------------

oscoff一般是晶振不振了,是不是接的高频晶振或者晶振不稳?
有代码吗,如果不设置进入lpm4,是不会自动进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