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序检测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9-19):
R   S  T  是三相输入  正相序继电器不动作  反相序继电器动作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相序检测 (原文件名:相序检测.jpg)

网友:
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更不需要变压器。
用变压器,又多出来同名端、异名端的问题。

网友(2010-11-10):
老人家有更好的电路么?

网友(2011-01-03):
我来备份一个,防止忘记了

网友A:
楼上这个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用什么打开啊?

是Multisim 仿真软件的格式

网友(2022-08-20):
一般相序保护器坏的太多了,有没有可靠点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