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的内部AD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0-09-19):
想请问一下MSP430的内部ADC的实际性能怎么样,精度还可以吗?
还有内部基准会不会像AVR一样误差很大?
可以测几个mV的小信号吗?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可以直接问利尔达的FAE,总部就在杭州,很近的:)
楼主要说明你的信号的变化范围,否则这个问题不大好说.一些测量设备,比如称重用的电桥,输出的信号是差分的,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型的AD来做,MSP430有的单片机内部带这种AD;
如果直接是一个共模信号,直接给单片机的AD(SAR型的),则几个mV的信号是不能分辨的,虽然430的SAR型AD有12位,可以使用1.25V基准;况且还没有考虑电路本身的问题.

楼主:
信号的变化范围是0~2.5V,单端输入,对于信号幅度较小(几个mv )的情况下,单片机能测量准确吗?
假设电路本省是合格的,单片机能测量接近0V的信号吗?
内部基准性能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我的经验告诉我的.原因:单片机本身的转换误差,比如转换时钟不一样的时候,转换速度慢,就精度高点;通道噪声;参考0电位有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输入信号的变化范围调理为0.25~2.75,基准用外部3.0V,要实现精确测量(要能精确到几个mV),MSP430内部ADC有实际使用意义吗?还是需要外扩一片ADC?
用过MSP430的内部ADC的大侠请说说经验吧,谢谢!

网友:
用MSP430F149给供电局做了 交流遥测模块,电压、电流0.2级(0.2%),有功、无功0.5级,卖了1000多个,供电局每年年检,都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