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16位AD和8位DA,急!!

楼主(2010-09-19):
第一次做项目,请教各位,先需一个16位低功耗AD,和一个8位低功耗DA,接MSP430F149。本来想用MAX195和MAX539,可本地市场根本买不到,淘宝上有个人开口报价俩芯片370,我说370我直接买个5系的芯片不就完了。

现在没辙了,只能请教各位了,AD要16位的,1~2通道,接SPI,低功耗(最要命的就是这个),DA要求至少8位,其余要求同上。

还有个技术问题请教,各位觉得用AD的CS引脚实现SPI主从模式现实吗?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的AD是什么要求?输入信号如果是差分的,可以考虑MSP430系列中有SigmaDelta类型的16位AD的单片机,如果是单摸的,只能考虑外加了;对于DA,建议楼主直接在MSP430系列中寻找吧,多也.符合我说的前面2项的MSP430单片机也有不少可以供楼主选择.另外,不推荐楼主使用MSP430F1XXX,理由是这一列的单片机最早出来,但是近几年没有新产品出来(感觉没落了),而且我使用后的感觉,低功耗能力不如MSP430F2XXX,MSP430F5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本来以前这个东西就是直接拿C8051F060做的,所有问题都用内部模块解决,可现在老师就要求全部用低功耗芯片解决,虽然直接用5系也能解决,可内部总线要简单的多,这个论文没准也就泡汤了……

网友:
推荐这个芯片 ADS1110A0IDBVT   不过是i2c的
我正在搞货源中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看了个AD7705,31一个,有现货,就是很多功能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