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检测仪个信号的有效值和峰值,AD采样后应该怎么处理,或者给个思考的方向

楼主(2010-09-19):
我有这样一个信号需要检测其峰值和有效值,请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峰值验波器

RMS芯片

网友:
RMS  有ad737   rms芯片贵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计量芯片应该都有RMS 和峰值功能 cs5463就有

网友:
你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有效值积分,峰值不停地检测取大的(不过计算前可能要有适当的数字低通防止毛刺)

网友(2013-03-18):
坛子里不是有开源示波器资料吗

VPP和RMS应该是常用的提取参数吧

网友: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用CS5463

网友:
峰值你最好滑动平均加窗检测 避免干扰
有效值就用定义

网友(2013-05-18):
检测信号的有效值和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