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看看这个小程序哪有问题,谢谢,调试时说+号有问题

楼主(2010-09-19):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SIGNED.ALL;
ENTITY ADDER IS
PORT(IN1:IN BIT_VECTOR;
     IN2:IN BIT_VECTOR;
     CNT1:IN BIT;
     POUT:OUT BIT_VECTOR);
END ADDER;
ARCHITECTURE BHV OF ADDER IS
BEGIN
PROCESS(CNT1)
BEGIN
    IF CNT1='1' THEN
        POUT<=IN1+IN2;
    else NULL;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V;

网友:
BIT_VECTOR 只支持逻辑运算和比较运算。 不能用+

POUT<=IN1 OR IN2;

不明白你这个程序是什么意图

楼主:
谢谢,是带控制端口的加法器

网友:
方法不对。
1位加法器是用 逻辑运算 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