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一下 FPGA分频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reg[19:0] c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 <= cnt+1'b1;
end
assign  buzzer=cnt[24];

endmodule
这个 时间这么算啊    cnt[19]   这个最高位  是   记2的20次方个数吧   然后再乘   机器周期   是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不会一直输出是0么?位宽只有20,cnt[24]最高位肯定是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对。可参考一下我的拙文。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2/08/1666130.html

网友:
这个编译能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