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做了一个机器cnc激光绘画需要一个CCD传感器,求开放,1000人民币以内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网友:
LZ可以用线性CCD应该不会太难了,用单片机采集,阈值判断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
tcd102d连说明书都找不到,怎么搞,再说,线性CCD一上,1000元刚够做个CCD壳!

网友:
到老扫描仪里翻翻看.......

网友:
可以帮LZ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老扫描仪里翻翻看.......

说得对,就是芯片资料估计都找不着

网友:
线阵CCD TCD1304DG,很便宜,也很好买,驱动用单片机可以搞定,但是你要求的识别好不好做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线阵ccd tcd1304dg,很便宜,也很好买,驱动用单片机可以搞定,但是你要求的识别好不好做就不知道了。

识别理论上行得通,实际上悬,因为灯光对此影响巨大,而且线和席的颜色差别稍微小点就很困难。想想扫描仪的工作方式也要看是不是白纸黑字,颜色稍微相差小点就完了。

网友:
用个接近开关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在线上面拉铁条盖住,又不会影响效率,反而可靠性更高,

网友:
个人感觉拆个报废扫描仪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批次每张竹凉席的编织线的位置,线性度都有误差。只有实时性检测

网友:
线阵CCD传感器 还要有柱状的菱镜 才能工作,才能成像,光线也很重要,图像处理也很麻烦,难度不小。
买一个普通的条码扫描枪来改装可能好一点,上面有成品的东西了,把那些线当成条码输出就可以了,当然了要改过才行,条码的对比度很好的。
激光条码枪的的对比度适应能力好一点,价格也贵。

其他建议:
利用导电性不一样来识别线。
用湿布把线弄湿,竹片是平面的,不藏水,线是吸水的,导电不一样的。
利用一排电极,通上高压,几百伏特差不多了,有线的地方就会打火花的,竹片就不会,通过检测放电就知道那里有线了,
电极形状,电压,距离等要通过实验选最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线阵ccd传感器 还要有柱状的菱镜 才能工作,才能成像,光线也很重要,图像处理也很麻烦,难度不小。
买一个普通的条码扫描枪来改装可能好一点,上面有成品的东西了,把那些线当成条码输出就可以了,当然了要改过才行,条码的对比度很好的。
激光条码枪的的对比度适应能力好一点,价格也贵。
其他建议:
利用导电性不一样来识别线。
用湿布把线弄湿,竹片是平面的,不藏水,线是吸水的,导电不一样的。
利用一排电极,通上高压,几百伏特差不多了,有线的地方就会打火花的,竹片就不会,通过检测放电就知道那里有线了,
电极形状,电压,距离等要通过实验选最好的就可以了。

达文西,你又来啦

网友:
全部是白线吗

网友:
楼主能说说激光部分是怎么弄的吗?

大概多少成本?能用多少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能说说激光部分是怎么弄的吗?
大概多少成本?能用多少小时?

激光部分简单,直接买个超市的扫描仪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扫描仪跟这个没关系吧?

我说的是绘画的那部分激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扫描仪跟这个没关系吧?
我说的是绘画的那部分激光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CCD的光源。

网友(2013-10-18):
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