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应无刷直流电机与有感应无刷直流电机有什么别区!

楼主(2010-09-19):
无感应无刷直流电机与有感应无刷直流电机有什么别区!请大家指点!我是刚接触无刷电机的!谢谢!~~~~~~~

网友:
有感應無刷電機內部裝有轉子位置傳感器,用來作何時換相的依據, 比較常用是裝上Hall Effect Sensor, 光學方法有時也用, 安裝位置又有分60度和120度兩種.
無感應無刷電機內部沒有轉子位置傳感器, 電機何時換相, 要靠其它方法來實現.

楼主:
好的!感谢前辈!

网友:
区别:有无转子位置传感器

楼主:
请问前辈门有没有可用的驱动程序啊!~能不能借来参考一下!还有电路图!因为我是第一次搞这种电机!还有比较多的地方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