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编写串口程序使用串口控件spcomm,Comm1ReceiveData()这个接收函数由什么触发?

楼主(2010-09-19):
delphi编写串口程序使用串口控件spcomm,Comm1ReceiveData()这个接收函数由什么触发,还由一个线程来操作的?在程序中也没有这么一个线程啊!高手指点一下
原函数代码如下:

procedure TFrmMain.Comm1ReceiveData(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var str :string;
begin
  //Memo自动清空
  if cbAutoClean.Checked and (Memo1.Lines.Count > 50) then
     Memo1.Clear;

  SetLength(Str,BufferLength);
  move(buffer^,pchar(@Str[1])^,bufferlength);
  if FShowText then
  begin
    if cbRecHex.Checked then
      Memo1.Text:=Memo1.Text+StrToHexStr(Str)+' '
    else
      Memo1.Text := Memo1.Text + Str;
  Memo1.SelStart := Length(Memo1.Text);
  Memo1.SelLength:= 0;
  Memo1.Perform(EM_SCROLLCARET,0,0);
  end;
end;

网友:
靠.麻烦你穿上全文........就这个吊样子怎么给你看啊

网友:
unit SPComm;
//
// 硂琌梆硄癟じン, ㄑ Delphi 2.0 莱ノ祘Αㄏノ. 続ノㄓ暗穨北の
// 虏虫肚块. じン㊣ Win32 API ㄓ笷Θ┮惠, 叫ǎCommunications场
//
// じン把σ David Wann. ┮籹 COMM32.PAS Version 1.0﹍弧
// This Communications Component is implemented using separate Read and Write
// threads. Messages from the threads are posted to the Comm control which is
// an invisible window. To handle data from the comm port, simply
// attach a handler to 'OnReceiveData'. There is no need to free the memory
// buffer passed to this handler. If TAPI is used to open the comm port, some
// changes to this component are needed ('StartComm' currently opens the comm
// port). The 'OnRequestHangup' event is included to assist this.
//
// David Wann
// Stamina Software
// 28/02/96
// davidwann@hunterlink.net.au
//
//
// 硂じンЧ禣, 舧ī' э┪暗ヴㄤウノ硚. 埃虫縒砪芥じン.
// This component is totally free(copyleft), you can do anything in any
// purpose EXCEPT SELL IT ALONE.
//
//
// Author?: 睫 Small-Pig Team         in Taiwan R.O.C.
// Email   : spigteam@vlsi.ice.cycu.edu.tw
// Date ? : 1997/5/9
//
// Version 1.01     1996/9/4
//                  - Add setting Parity, Databits, StopBits
//                  - Add setting Flowcontrol:Dtr-Dsr, Cts-Rts, Xon-Xoff
//                  - Add setting Timeout information for read/write
//
// Version 1.02     1996/12/24
//                  - Add Sender parameter to TReceiveDataEvent
//
// Version 2.0      1997/4/15
//                  - Support separatly DTR/DSR and RTS/CTS hardware flow control setting
//                  - Support separatly OutX and InX software flow control setting
//                  - Log file(for debug) may used by many comms at the same time
//                  - Add DSR sensitivity property
//                  - You can set error char. replacement when parity error
//                  - Let XonLim/XoffLim and XonChar/XoffChar setting by yourself
//                  - You may change flow-control when comm is still opened
//                  - Change TComm32 to TComm
//                  - Add OnReceiveError event handler
//                  - Add OnReceiveError event handler when overrun, framing error,
//                    parity error
//                  - Fix some bug
//
// Version 2.01     1997/4/19
//                  - Support some property for modem
//                  - Add OnModemStateChange event hander when RLSD(CD) change state
//
// Version 2.02     1997/4/28
//                  - Bug fix: When receive XOFF character, the system FAULT!!!!
//
// Version 2.5      1997/5/9
//                  - Add OnSendDataEmpty event handler when all data in buffer
//                    are sent(send-buffer become empty) this handler is called.
//                    You may call send data here.
//                  - Change the ModemState parameters in OnModemStateChange
//                    to ModemEvent to indicate what modem event make this call
//                  - Add RING signal detect. When RLSD changed state or
//                    RING signal was detected, OnModemStateChange handler is called
//                  - Change XonLim and XoffLim from 100 to 500
//                  - Remove TWriteThread.WriteData member
//                  - PostHangupCall is re-design for debuging function
//                  - Add a boolean property SendDataEmpty, True when send buffer
//                    is empty
//

interface

uses
    Windows, Messages, SysUtils, Classes, Graphics, Controls, Forms, Dialogs;

const
     // messages from read/write threads
     PWM_GOTCOMMDATA = WM_USER + 1;
     PWM_RECEIVEERROR = WM_USER + 2;
     PWM_REQUESTHANGUP = WM_USER + 3;
     PWM_MODEMSTATECHANGE = WM_USER + 4;
     PWM_SENDDATAEMPTY = WM_USER + 5;

type
    TParity = ( None, Odd, Even, Mark, Space );
    TStopBits = ( _1, _1_5, _2 );
    TByteSize = ( _5, _6, _7, _8 );
    TDtrControl = ( DtrEnable, DtrDisable, DtrHandshake );
    TRtsControl = ( RtsEnable, RtsDisable, RtsHandshake, RtsTransmissionAvailable );

    ECommsError = class( Exception );
    TReceiveDataEvent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Buffer: Pointer;
                                  BufferLength: Word) of object;
    TReceiveErrorEvent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EventMask : DWORD) of object;
    TModemStateChangeEvent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ModemEvent : DWORD) of object;
    TSendDataEmptyEvent = procedure(Sender: TObject) of object;

const
     //
     // Modem Event Constant
     //
     ME_CTS = 1;
     ME_DSR = 2;
     ME_RING = 4;
     ME_RLSD = 8;

type
    TReadThread = class( TThread )
    protected
      procedure Execute; override;
    public
      hCommFile:          THandle;
      hCloseEvent:        THandle;
      hComm32Window:      THandle;

      function SetupCommEvent( lpOverlappedCommEvent: POverlapped;
                               var lpfdwEvtMask: DWORD ): Boolean;
      function SetupReadEvent( lpOverlappedRead: POverlapped;
                               lpszInputBuffer: LP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var lpnNumberOfBytesRead: DWORD ): Boolean;
      function HandleCommEvent( lpOverlappedCommEvent: POverlapped;
                                var lpfdwEvtMask: DWORD; fRetrieveEvent: Boolean ): Boolean;
      function HandleReadEvent( lpOverlappedRead: POverlapped;
                                lpszInputBuffer: LP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var lpnNumberOfBytesRead: DWORD ): Boolean;
      function HandleReadData( lpszInputBuffer: LPC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 Boolean;
      function ReceiveData( lpNewString: LPSTR; dwSizeofNewString: DWORD ): BOOL;
      function ReceiveError( EvtMask : DWORD ): BOOL;
      function ModemStateChange( ModemEvent : DWORD ) : BOOL;
      procedure PostHangupCall;
    end;

    TWriteThread = class( TThread )
    protected
      procedure Execute; override;
      function HandleWriteData( lpOverlappedWrite: POverlapped;
                                pDataToWrite: PChar; dwNumberOfBytesToWrite: DWORD): Boolean;
    public
      hCommFile:          THandle;
      hCloseEvent:        THandle;
      hComm32Window:      THandle;
      pFSendDataEmpty:    ^Boolean;
      procedure PostHangupCall;
    end;

    TComm = class( TComponent )
    private
      { Private declarations }
      ReadThread:         TReadThread;
      WriteThread:        TWriteThread;
      hCommFile:          THandle;
      hCloseEvent:        THandle;
      FHWnd:              THandle;
      FSendDataEmpty:     Boolean;            // True if send buffer become empty

      FCommName:          String;
      FBaudRate:          DWORD;
      FParityCheck:       Boolean;
      FOutx_CtsFlow:      Boolean;
      FOutx_DsrFlow:      Boolean;
      FDtrControl:        TDtrControl;
      FDsrSensitivity:    Boolean;
      FTxContinueOnXoff:  Boolean;
      FOutx_XonXoffFlow:  Boolean;
      FInx_XonXoffFlow:   Boolean;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Boolean;
      FIgnoreNullChar:    Boolean;
      FRtsControl:        TRtsControl;
      FXonLimit:          WORD;
      FXoffLimit:         WORD;
      FByteSize:          TByteSize;
      FParity:            TParity;
      FStopBits:          TStopBits;
      FXonChar:           AnsiChar;
      FXoffChar:          AnsiChar;
      FReplacedChar:      AnsiChar;

      FReadIntervalTimeout: DWORD;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FOnReceiveData:     TReceiveDataEvent;
      FOnRequestHangup:   TNotifyEvent;
      FOnReceiveError:    TReceiveErrorEvent;
      FOnModemStateChange:TModemStateChangeEvent;
      FOnSendDataEmpty: TSendDataEmptyEvent;

      procedure SetBaudRate( Rate : DWORD );
      procedure SetParityCheck(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Outx_CtsFlow(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Outx_DsrFlow(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DtrControl( c : TDtrControl );
      procedure SetDsrSensitivity(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TxContinueOnXoff(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Outx_XonXoffFlow(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Inx_XonXoffFlow(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ReplaceWhenParityError(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IgnoreNullChar( b : Boolean );
      procedure SetRtsControl( c : TRtsControl );
      procedure SetXonLimit( Limit : WORD );
      procedure SetXoffLimit( Limit : WORD );
      procedure SetByteSize( Size : TByteSize );
      procedure SetParity( p : TParity );
      procedure SetStopBits( Bits : TStopBits );
      procedure SetXonChar( c : AnsiChar );
      procedure SetXoffChar( c : AnsiChar );
      procedure SetReplacedChar( c : AnsiChar );

      procedure SetReadIntervalTimeout( v : DWORD );
      procedure Set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v : DWORD );
      procedure Set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v : DWORD );
      procedure Set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v : DWORD );
      procedure Set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v : DWORD );

      procedure CommWndProc( var msg: TMessage );
      procedure _SetCommState;
      procedure _SetCommTimeout;
    protected
      { Protected declarations }
      procedure CloseReadThread;
      procedure CloseWriteThread;
      procedure ReceiveData(Buffer: PChar; BufferLength: Word);
      procedure ReceiveError( EvtMask : DWORD );
      procedure ModemStateChange( ModemEvent : DWORD );
      procedure RequestHangup;
      procedure _SendDataEmpty;
    public
      { Public declarations }
      property Handle: THandle read hCommFile;
      property SendDataEmpty : Boolean read FSendDataEmpty;
      constructor Create( AOwner: TComponent ); override;
      destructor Destroy; override;
      procedure StartComm;
      procedure StopComm;
      function WriteCommData( pDataToWrite: PChar; dwSizeofDataToWrite: Word ): Boolean;
      function GetModemState : DWORD;
    published
      { Published declarations }
      property CommName: String read FCommName write FCommName;
      property BaudRate: DWORD read FBaudRate write SetBaudRate;
      property ParityCheck: Boolean read FParityCheck write SetParityCheck;
      property Outx_CtsFlow: Boolean read FOutx_CtsFlow write SetOutx_CtsFlow;
      property Outx_DsrFlow: Boolean read FOutx_DsrFlow write SetOutx_DsrFlow;
      property DtrControl: TDtrControl read FDtrControl write SetDtrControl;
      property DsrSensitivity: Boolean read FDsrSensitivity write SetDsrSensitivity;
      property TxContinueOnXoff: Boolean read FTxContinueOnXoff write SetTxContinueOnXoff;
      property Outx_XonXoffFlow: Boolean read FOutx_XonXoffFlow write SetOutx_XonXoffFlow;
      property Inx_XonXoffFlow: Boolean read FInx_XonXoffFlow write SetInx_XonXoffFlow;
      property ReplaceWhenParityError: Boolean read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write SetReplaceWhenParityError;
      property IgnoreNullChar: Boolean read FIgnoreNullChar write SetIgnoreNullChar;
      property RtsControl: TRtsControl read FRtsControl write SetRtsControl;
      property XonLimit: WORD read FXonLimit write SetXonLimit;
      property XoffLimit: WORD read FXoffLimit write SetXoffLimit;
      property ByteSize: TByteSize read FByteSize write SetByteSize;
      property Parity: TParity read FParity write FParity;
      property StopBits: TStopBits read FStopBits write SetStopBits;
      property XonChar: AnsiChar read FXonChar write SetXonChar;
      property XoffChar: AnsiChar read FXoffChar write SetXoffChar;
      property ReplacedChar: AnsiChar read FReplacedChar write SetReplacedChar;

      property ReadIntervalTimeout: DWORD         read FReadIntervalTimeout         write SetReadIntervalTimeout;
      property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read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write Set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property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read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write Set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property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DWORD read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write Set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property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DWORD   read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write Set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property OnReceiveData: TReceiveDataEvent
               read FOnReceiveData write FOnReceiveData;
      property OnReceiveError: TReceiveErrorEvent
               read FOnReceiveError write FOnReceiveError;
      property OnModemStateChange: TModemStateChangeEvent
               read FOnModemStateChange write FOnModemStateChange;
      property OnRequestHangup: TNotifyEvent
               read FOnRequestHangup write FOnRequestHangup;
      property OnSendDataEmpty: TSendDataEmptyEvent
               read FOnSendDataEmpty write FOnSendDataEmpty;
    end;

const
// This is the message posted to the WriteThread
// When we have something to write.
     PWM_COMMWRITE = WM_USER+1;

// Default size of the Input Buffer used by this code.
     INPUTBUFFERSIZE = 2048;

procedure Register;

implementation

(******************************************************************************)
//   TComm PUBLIC METHODS
(******************************************************************************)

constructor TComm.Create( AOwner: TComponent );
begin
     inherited Create( AOwner );

     ReadThread := nil;
     WriteThread := nil;
     hCommFile := 0;
     hCloseEvent := 0;
     FSendDataEmpty := True;

     FCommName := 'COM2';
     FBaudRate := 9600;
     FParityCheck := False;
     FOutx_CtsFlow := False;
     FOutx_DsrFlow := False;
     FDtrControl := DtrEnable;
     FDsrSensitivity := False;
     FTxContinueOnXoff := True;
     FOutx_XonXoffFlow := True;
     FInx_XonXoffFlow := True;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 False;
     FIgnoreNullChar := False;
     FRtsControl := RtsEnable;
     FXonLimit := 500;
     FXoffLimit := 500;
     FByteSize := _8;
     FParity := None;
     FStopBits := _1;
     FXonChar := chr($11);      // Ctrl-Q
     FXoffChar := chr($13);     // Ctrl-S
     FReplacedChar := chr(0);
     FReadIntervalTimeout         := 100;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if not (csDesigning in ComponentState) then
        FHWnd := AllocateHWnd(CommWndProc)
end;

destructor TComm.Destroy;
begin
     if not (csDesigning in ComponentState) then
        DeallocateHWnd(FHwnd);

     inherited Destroy;
end;

//
//  FUNCTION: StartComm
//
//  PURPOSE: Starts communications over the comm port.
//
//  PARAMETERS:
//    hNewCommFile - This is the COMM File handle to communicate with.
//                   This handle is obtained from TAPI.
//
//  Output:
//    Successful: Startup the communications.
//    Failure: Raise a exception
//
//  COMMENTS:
//
//    StartComm makes sure there isn't communication in progress already,
//    creates a Comm file, and creates the read and write threads.  It
//    also configures the hNewCommFile for the appropriate COMM settings.
//
//    If StartComm fails for any reason, it's up to the calling application
//    to close the Comm file handle.
//
//
procedure TComm.StartComm;
var
   hNewCommFile:   THandle;
begin
     // Are we already doing comm?
     if (hCommFile <> 0) then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This serial port already opened' );

     hNewCommFile := CreateFile( PChar(FCommName),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0, {not shared}
                                 nil, {no security ??}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or FILE_FLAG_OVERLAPPED,
                                 0 {template} );

     if hNewComm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Error opening serial port' );

     // Is this a valid comm handle?
     if GetFileType( hNewCommFile ) <> FILE_TYPE_CHAR then
     begin
          CloseHandle( hNewCommFile );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File handle is not a comm handle ' )
     end;

     if not SetupComm( hNewCommFile, 4096, 4096 ) then
     begin
          CloseHandle( hCommFile );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Cannot setup comm buffer' )
     end;

     // It is ok to continue.

     hCommFile := hNewCommFile;

     // purge any information in the buffer

     PurgeComm( hCommFile, PURGE_TXABORT or PURGE_RXABORT or
                           PURGE_TXCLEAR or PURGE_RXCLEAR ) ;
     FSendDataEmpty := True;

     // Setting the time-out value
     _SetCommTimeout;

     // Querying then setting the comm port configurations.
     _SetCommState;

     // Create the event that will signal the threads to close.
     hCloseEvent := CreateEvent( nil, True, False, nil );

     if hCloseEvent = 0 then
     begin
          CloseHandle( hCommFile );
          hCommFile := 0;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Unable to create event' )
     end;

     // Create the Read thread.
     try
        ReadThread := TReadThread.Create( True {suspended} );
     except
           ReadThread := nil;
           CloseHandle( hCloseEvent );
           CloseHandle( hCommFile );
           hCommFile := 0;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Unable to create read thread' )
     end;
     ReadThread.hCommFile := hCommFile;
     ReadThread.hCloseEvent := hCloseEvent;
     ReadThread.hComm32Window := FHWnd;

     // Comm threads should have a higher base priority than the UI thread.
     // If they don't, then any temporary priority boost the UI thread gains
     // could cause the COMM threads to loose data.
     ReadThread.Priority := tpHighest;

     // Create the Write thread.
     try
        WriteThread := TWriteThread.Create( True {suspended} );
     except
           CloseReadThread;
           WriteThread := nil;
           CloseHandle( hCloseEvent );
           CloseHandle( hCommFile );
           hCommFile := 0;
           raise ECommsError.Create( 'Unable to create write thread' )
     end;
     WriteThread.hCommFile := hCommFile;
     WriteThread.hCloseEvent := hCloseEvent;
     WriteThread.hComm32Window := FHWnd;
     WriteThread.pFSendDataEmpty := @FSendDataEmpty;

     WriteThread.Priority := tpHigher;

     ReadThread.Resume;
     WriteThread.Resume

     // Everything was created ok.  Ready to go!
end; {TComm.StartComm}

//
//  FUNCTION: StopComm
//
//  PURPOSE: Stop and end all communication threads.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VALUE:
//    none
//
//  COMMENTS:
//
//    Tries to gracefully signal all communication threads to
//    close, but terminates them if it has to.
//
//
procedure TComm.StopComm;
begin
     // No need to continue if we're not communicating.
     if hCommFile = 0 then
        Exit;

     // Close the threads.
     CloseReadThread;
     CloseWriteThread;

     // Not needed anymore.
     CloseHandle( hCloseEvent );

     // Now close the comm port handle.
     CloseHandle( hCommFile );
     hCommFile := 0
end; {TComm.StopComm}

//
//  FUNCTION: WriteCommData(PChar, Word)
//
//  PURPOSE: Send a String to the Write Thread to be written to the Comm.
//
//  PARAMETERS:
//    pszStringToWrite     - String to Write to Comm port.
//    nSizeofStringToWrite - length of pszStringToWrite.
//
//  RETURN VALUE:
//    Returns TRUE if the PostMessage is successful.
//    Returns FALSE if PostMessage fails or Write thread doesn't exist.
//
//  COMMENTS:
//
//    This is a wrapper function so that other modules don't care that
//    Comm writing is done via PostMessage to a Write thread.  Note that
//    using PostMessage speeds up response to the UI (very little delay to
//    'write' a string) and provides a natural buffer if the comm is slow
//    (ie: the messages just pile up in the message queue).
//
//    Note that it is assumed that pszStringToWrite is allocated with
//    LocalAlloc, and that if WriteCommData succeeds, its the job of the
//    Write thread to LocalFree it.  If WriteCommData fails, then its
//    the job of the calling function to free the string.
//
//
function TComm.WriteCommData( pDataToWrite: PChar; dwSizeofDataToWrite: Word ): Boolean;
var
   Buffer: Pointer;
begin
     if (WriteThread <> nil) and (dwSizeofDataToWrite <> 0) then
     begin
          Buffer := Pointer(LocalAlloc( LPTR, dwSizeofDataToWrite+1 ));
          Move( pDataToWrite^, Buffer^, dwSizeofDataToWrite );
          if PostThreadMessage( WriteThread.ThreadID, PWM_COMMWRITE,
                                WPARAM(dwSizeofDataToWrite), LPARAM(Buffer) ) then
          begin
               FSendDataEmpty := False;
               Result := True;
               Exit
          end
     end;

     Result := False
end; {TComm.WriteCommData}

//
//  FUNCTION: GetModemState
//
//  PURPOSE: Read the state of modem input pin right now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VALUE:
//
//     A DWORD variable containing one or more of following codes:
//
//     Value       Meaning
//     ----------  -----------------------------------------------------------
//     MS_CTS_ON   The CTS (clear-to-send) signal is on.
//     MS_DSR_ON   The DSR (data-set-ready) signal is on.
//     MS_RING_ON  The ring indicator signal is on.
//     MS_RLSD_ON  The RLSD (receive-line-signal-detect) signal is on.
//
//     If this comm have bad handle or not yet opened, the return value is 0
//
//  COMMENTS:
//
//    This member function calls GetCommModemStatus and return its value.
//    Before calling this member function, you must have a successful
//    'StartOpen' call.
//
//
function TComm.GetModemState : DWORD;
var
   dwModemState : DWORD;
begin
     if not GetCommModemStatus( hCommFile, dwModemState ) then
        Result := 0
     else
         Result := dwModemState
end;

(******************************************************************************)
//  TComm PROTECTED METHODS
(******************************************************************************)

//
//  FUNCTION: CloseReadThread
//
//  PURPOSE: Close the Read Thread.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VALUE:
//    none
//
//  COMMENTS:
//
//    Closes the Read thread by signaling the CloseEvent.
//    Purges any outstanding reads on the comm port.
//
//    Note that terminating a thread leaks memory.
//    Besides the normal leak incurred, there is an event object
//    that doesn't get closed.  This isn't worth worrying about
//    since it shouldn't happen anyway.
//
//
procedure TComm.CloseReadThread;
begin
     // If it exists...
     if ReadThread <> nil then
     begin
          // Signal the event to close the worker threads.
          SetEvent( hCloseEvent );

          // Purge all outstanding reads
          PurgeComm( hCommFile, PURGE_RXABORT + PURGE_RXCLEAR );

          // Wait 10 seconds for it to exit.  Shouldn't happen.
          if (WaitForSingleObject(ReadThread.Handle, 10000) = WAIT_TIMEOUT) then
             ReadThread.Terminate;
          ReadThread.Free;
          ReadThread := nil
     end
end; {TComm.CloseReadThread}

//
//  FUNCTION: CloseWriteThread
//
//  PURPOSE: Closes the Write Thread.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VALUE:
//    none
//
//  COMMENTS:
//
//    Closes the write thread by signaling the CloseEvent.
//    Purges any outstanding writes on the comm port.
//
//    Note that terminating a thread leaks memory.
//    Besides the normal leak incurred, there is an event object
//    that doesn't get closed.  This isn't worth worrying about
//    since it shouldn't happen anyway.
//
//
procedure TComm.CloseWriteThread;
begin
     // If it exists...
     if WriteThread <> nil then
     begin
          // Signal the event to close the worker threads.
          SetEvent(hCloseEvent);

          // Purge all outstanding writes.
          PurgeComm(hCommFile, PURGE_TXABORT + PURGE_TXCLEAR);
          FSendDataEmpty := True;

          // Wait 10 seconds for it to exit.  Shouldn't happen.
          if WaitForSingleObject( WriteThread.Handle, 10000 ) = WAIT_TIMEOUT then
             WriteThread.Terminate;
          WriteThread.Free;
          WriteThread := nil
     end
end; {TComm.CloseWriteThread}

procedure TComm.ReceiveData(Buffer: PChar; BufferLength: Word);
begin
     if Assigned(FOnReceiveData) then
        FOnReceiveData( self, Buffer, BufferLength )
end;

procedure TComm.ReceiveError( EvtMask : DWORD );
begin
     if Assigned(FOnReceiveError) then
        FOnReceiveError( self, EvtMask )
end;

procedure TComm.ModemStateChange( ModemEvent : DWORD );
begin
     if Assigned(FOnModemStateChange) then
        FOnModemStateChange( self, ModemEvent )
end;

procedure TComm.RequestHangup;
begin
     if Assigned(FOnRequestHangup) then
        FOnRequestHangup( Self )
end;

procedure TComm._SendDataEmpty;
begin
     if Assigned(FOnSendDataEmpty) then
        FOnSendDataEmpty( self )
end;

(******************************************************************************)
//  TComm PRIVATE METHODS
(******************************************************************************)

procedure TComm.CommWndProc( var msg: TMessage );
begin
     case msg.msg of
          PWM_GOTCOMMDATA:
          begin
               ReceiveData( PChar(msg.LParam), msg.WParam );
               LocalFree( msg.LParam )
          end;
          PWM_RECEIVEERROR:    ReceiveError( msg.LParam );
          PWM_MODEMSTATECHANGE:ModemStateChange( msg.LParam );
          PWM_REQUESTHANGUP:   RequestHangup;
          PWM_SENDDATAEMPTY:   _SendDataEmpty
     end
end;

procedure TComm._SetCommState;
var
   dcb:            Tdcb;
   commprop:       TCommProp;
   fdwEvtMask:     DWORD;
begin
     // Configure the comm settings.
     // NOTE: Most Comm settings can be set through TAPI, but this means that
     //       the CommFile will have to be passed to this component.

     GetCommState( hCommFile, dcb );
     GetCommProperties( hCommFile, commprop );
     GetCommMask( hCommFile, fdwEvtMask );

     // fAbortOnError is the only DCB dependancy in TapiComm.
     // Can't guarentee that the SP will set this to what we expect.
     {dcb.fAbortOnError := False; NOT VALID}

     dcb.BaudRate := FBaudRate;

     dcb.Flags := 1;         // Enable fBinary

     if FParityCheck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2;          // Enable parity check

     // setup hardware flow control

     if FOutx_CtsFlow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4;

     if FOutx_DsrFlow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8;

     if FDtrControl = DtrEnable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10
     else if FDtrControl = DtrHandshake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20;

     if FDsrSensitivity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40;

     if FTxContinueOnXoff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80;

     if FOutx_XonXoffFlow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100;

     if FInx_XonXoffFlow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200;

     if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400;

     if FIgnoreNullChar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800;

     if FRtsControl = RtsEnable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1000
     else if FRtsControl = RtsHandshake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2000
     else if FRtsControl = RtsTransmissionAvailable then
          dcb.Flags := dcb.Flags or $3000;

     dcb.XonLim := FXonLimit;
     dcb.XoffLim := FXoffLimit;

     dcb.ByteSize := Ord( FByteSize ) + 5;
     dcb.Parity := Ord( FParity );
     dcb.StopBits := Ord( FStopBits );

     dcb.XonChar := FXonChar;
     dcb.XoffChar := FXoffChar;

     dcb.ErrorChar := FReplacedChar;

     SetCommState( hCommFile, dcb )
end;

procedure TComm._SetCommTimeout;
var
   commtimeouts:   TCommTimeouts;
begin
     GetCommTimeouts( hCommFile, commtimeouts );

     // The CommTimeout numbers will very likely change if you are
     // coding to meet some kind of specification where
     // you need to reply within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after
     // recieving the last byte.  However,  If 1/4th of a second
     // goes by between recieving two characters, its a good
     // indication that the transmitting end has finished, even
     // assuming a 1200 baud modem.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FReadIntervalTimeout;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SetCommTimeouts( hCommFile, commtimeouts );
end;

procedure TComm.SetBaudRate( Rate : DWORD );
begin
     if Rate = FBaudRate then
        Exit;

     FBaudRate := Rate;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ParityCheck(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ParityCheck then
        Exit;

     FParityCheck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Outx_CtsFlow(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Outx_CtsFlow then
        Exit;

     FOutx_CtsFlow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Outx_DsrFlow(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Outx_DsrFlow then
        Exit;

     FOutx_DsrFlow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DtrControl( c : TDtrControl );
begin
     if c = FDtrControl then
        Exit;

     FDtrControl := c;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DsrSensitivity(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DsrSensitivity then
        Exit;

     FDsrSensitivity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TxContinueOnXoff(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TxContinueOnXoff then
        Exit;

     FTxContinueOnXoff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Outx_XonXoffFlow(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Outx_XonXoffFlow then
        Exit;

     FOutx_XonXoffFlow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Inx_XonXoffFlow(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Inx_XonXoffFlow then
        Exit;

     FInx_XonXoffFlow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ReplaceWhenParityError(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then
        Exit;

     FReplaceWhenParityError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IgnoreNullChar( b : Boolean );
begin
     if b = FIgnoreNullChar then
        Exit;

     FIgnoreNullChar := b;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RtsControl( c : TRtsControl );
begin
     if c = FRtsControl then
        Exit;

     FRtsControl := c;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XonLimit( Limit : WORD );
begin
     if Limit = FXonLimit then
        Exit;

     FXonLimit := Limit;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XoffLimit( Limit : WORD );
begin
     if Limit = FXoffLimit then
        Exit;

     FXoffLimit := Limit;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ByteSize( Size : TByteSize );
begin
     if Size = FByteSize then
        Exit;

     FByteSize := Size;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Parity( p : TParity );
begin
     if p = FParity then
        Exit;

     FParity := p;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StopBits( Bits : TStopBits );
begin
     if Bits = FStopBits then
        Exit;

     FStopBits := Bits;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XonChar( c : AnsiChar );
begin
     if c = FXonChar then
        Exit;

     FXonChar := c;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XoffChar( c : AnsiChar );
begin
     if c = FXoffChar then
        Exit;

     FXoffChar := c;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ReplacedChar( c : AnsiChar );
begin
     if c = FReplacedChar then
        Exit;

     FReplacedChar := c;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State
end;

procedure TComm.SetReadIntervalTimeout( v : DWORD );
begin
     if v = FReadIntervalTimeout then
        Exit;

     FReadIntervalTimeout := v;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Timeout
end;

procedure TComm.Set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v : DWORD );
begin
     if v =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then
        Exit;

     F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v;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Timeout
end;

procedure TComm.Set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v : DWORD );
begin
     if v =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then
        Exit;

     F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v;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Timeout
end;

procedure TComm.Set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v : DWORD );
begin
     if v =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then
        Exit;

     F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v;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Timeout
end;

procedure TComm.Set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v : DWORD );
begin
     if v =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then
        Exit;

     F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v;

     if hCommFile <> 0 then
        _SetCommTimeout
end;

(******************************************************************************)
//  READ THREAD
(******************************************************************************)

//
//  PROCEDURE: TReadThread.Execute
//
//  PURPOSE: This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ad Thread.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 VALUE:
//    None.
//
//  COMMENTS:
//
//    The Read Thread uses overlapped ReadFile and sends any data
//    read from the comm port to the Comm32Window.  This is
//    eventually done through a PostMessage so that the Read Thread
//    is never away from the comm port very long.  This also provides
//    natural de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Read thread and the UI.
//
//    If the CloseEvent object is signaled, the Read Thread exits.
//
//        Separating the Read and Write threads is natural for a application
//    where there is no need for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    reading and writing.  However, if there is such a need (for example,
//    most file transfer algorithms synchronize the reading and writing),
//    then it would make a lot more sense to have a single thread to handle
//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
//
//
procedure TReadThread.Execute;
var
   szInputBuffer: array[0..INPUTBUFFERSIZE-1] of Char;
   nNumberOfBytesRead:    DWORD;

   HandlesToWaitFor:      array[0..2] of THandle;
   dwHandleSignaled:      DWORD;

   fdwEvtMask:                    DWORD;

   // Needed for overlapped I/O (ReadFile)
   overlappedRead:                TOverlapped;

   // Needed for overlapped Comm Event handling.
   overlappedCommEvent:   TOverlapped;
label
     EndReadThread;
begin
     FillChar( overlappedRead, Sizeof(overlappedRead), 0 );
     FillChar( overlappedCommEvent, Sizeof(overlappedCommEvent), 0 );

     // Lets put an event in the Read overlapped structure.
     overlappedRead.hEvent := CreateEvent( nil, True, True, nil);
     if overlappedRead.hEvent = 0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ReadThread
     end;

     // And an event for the CommEvent overlapped structure.
     overlappedCommEvent.hEvent := CreateEvent( nil, True, True, nil);
     if overlappedCommEvent.hEvent = 0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ReadThread
     end;

     // We will be waiting on these objects.
     HandlesToWaitFor[0] := hCloseEvent;
     HandlesToWaitFor[1] := overlappedCommEvent.hEvent;
     HandlesToWaitFor[2] := overlappedRead.hEvent;

     // Setup CommEvent handling.

     // Set the comm mask so we receive error signals.
     if not SetCommMask(hCommFile, EV_ERR or EV_RLSD or EV_RING )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ReadThread
     end;

     // Start waiting for CommEvents (Errors)
     if not SetupCommEvent( @overlappedCommEvent,  fdwEvtMask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 Start waiting for Read events.
     if not SetupReadEvent( @overlappedRead,
                            szInputBuffer, INPUTBUFFERSIZE,
                            nNumberOfBytesRead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 Keep looping until we break out.
     while True do
     begin
          // Wait until some event occurs (data to read; error; stopping).
          dwHandleSignaled := WaitForMultipleObjects(3, @HandlesToWaitFor,
                              False, INFINITE);

          // Which event occured?
          case dwHandleSignaled of
               WAIT_OBJECT_0:     // Signal to end the thread.
               begin
                    // Time to exit.
                    goto EndReadThread
               end;

               WAIT_OBJECT_0 + 1: // CommEvent signaled.
               begin
                    // Handle the CommEvent.
                    if not HandleCommEvent( @overlappedCommEvent, fdwEvtMask, TRUE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 Start waiting for the next CommEvent.
                    if not SetupCommEvent( @overlappedCommEvent, fdwEvtMask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break;??}
               end;

               WAIT_OBJECT_0 + 2: // Read Event signaled.
               begin
                    // Get the new data!
                    if not HandleReadEvent( @overlappedRead,
                                            szInputBuffer,
                                            INPUTBUFFERSIZE,
                                            nNumberOfBytesRead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 Wait for more new data.
                    if not SetupReadEvent( @overlappedRead,
                                           szInputBuffer, INPUTBUFFERSIZE,
                                           nNumberOfBytesRead ) then
                       goto EndReadThread
                    {break;}
               end;

               WAIT_FAILED:       // Wait failed.  Shouldn't happ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ReadThread
               end
               else    // This case should never occur.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ReadThread
               end
          end {case dwHandleSignaled}
     end; {while True}

        // Time to clean up Read Thread.
EndReadThread:

     PurgeComm( hCommFile, PURGE_RXABORT + PURGE_RXCLEAR );
     CloseHandle( overlappedRead.hEvent );
     CloseHandle( overlappedCommEvent.hEvent )
end; {TReadThread.Execute}

//
//  FUNCTION: SetupReadEvent(LPOVERLAPPED, LPSTR, DWORD, LPDWORD)
//
//  PURPOSE: Sets up an overlapped ReadFile
//
//  PARAMETERS:
//    lpOverlappedRead      - address of overlapped structure to use.
//    lpszInputBuffer       - Buffer to place incoming bytes.
//    dwSizeofBuffer        - size of lpszInputBuffer.
//    lpnNumberOfBytesRead  - address of DWORD to place the number of read bytes.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ble to successfully setup the ReadFile.  FALSE if there
//    was a failure setting up or if the CloseEvent object was signaled.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a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Read Thread.  This
//    function sets up the overlapped ReadFile so that it can later
//    be waited on (or more appropriatly, so the event in the overlapped
//    structure can be waited upon).  If there is data waiting, it is
//    handled and the next ReadFile is initiated.
//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for returning FALSE is if the comm port
//    is closed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
//
//
function TReadThread.SetupReadEvent( lpOverlappedRead: POverlapped;
         lpszInputBuffer: LP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var lpnNumberOfBytesRead: DWORD ): Boolean;
var
   dwLastError: DWORD;
label
     StartSetupReadEvent;
begin
     Result := False;

StartSetupReadEvent:

     // Make sure the CloseEvent hasn't been signaled yet.
     // Check is needed because this function is potentially recursive.
     if WAIT_TIMEOUT <> WaitForSingleObject(hCloseEvent,0) then
        Exit;

     // Start the overlapped ReadFile.
     if ReadFile( hCommFile,
                  lpszInputBuffer^, dwSizeofBuffer,
                  lpnNumberOfBytesRead, lpOverlappedRead ) then
     begin
          // This would only happen if there was data waiting to be read.

          // Handle the data.
          if not HandleReadData( lpszInputBuffer, lpnNumberOfBytesRead ) then
             Exit;

          // Start waiting for more data.
          goto StartSetupReadEvent
     end;

     // ReadFile failed.  Expected because of overlapped I/O.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LastError was ERROR_IO_PENDING, as expecte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then
     begin
          Result := True;
          Exit
     end;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 Unexpected error come here. No idea what could cause this to happen.
     PostHangupCall
end; {TReadThread.SetupReadEvent}

//
//  FUNCTION: HandleReadData(LPCSTR, DWORD)
//
//  PURPOSE: Deals with data after its been read from the comm file.
//
//  PARAMETERS:
//    lpszInputBuffer  - Buffer to place incoming bytes.
//    dwSizeofBuffer   - size of lpszInputBuffer.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ble to successfully handle the data.
//    FALSE if unable to allocate memory or handle the data.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yet another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Read Thread.
//    It LocalAlloc()s a buffer, copies the new data to this buffer and
//    calls PostWriteToDisplayCtl to let the EditCtls module deal with
//    the data.  Its assumed that PostWriteToDisplayCtl posts the message
//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it right away so that the Read Thread
//    is free to get right back to waiting for data.  Its also assumed
//    that the EditCtls module is responsible for LocalFree()ing the
//    pointer that is passed on.
//
//
function TReadThread.HandleReadData( lpszInputBuffer: LPC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 Boolean;
var
   lpszPostedBytes: LPSTR;
begin
     Result := False;

     // If we got data and didn't just time out empty...
     if dwSizeofBuffer <> 0 then
     begin
          // Do something with the bytes read.

          lpszPostedBytes := PChar( LocalAlloc( LPTR, dwSizeofBuffer+1 ) );

          if lpszPostedBytes = nil{NULL} then
          begin
               // Out of memory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Move( lpszInputBuffer^, lpszPostedBytes^, dwSizeofBuffer );
          lpszPostedBytes[dwSizeofBuffer] := #0;

          Result := ReceiveData( lpszPostedBytes, dwSizeofBuffer )
     end
end; {TReadThread.HandleReadData}

//
//  FUNCTION: HandleReadEvent(LPOVERLAPPED, LPSTR, DWORD, LPDWORD)
//
//  PURPOSE: Retrieves and handles data when there is data ready.
//
//  PARAMETERS:
//    lpOverlappedRead      - address of overlapped structure to use.
//    lpszInputBuffer       - Buffer to place incoming bytes.
//    dwSizeofBuffer        - size of lpszInputBuffer.
//    lpnNumberOfBytesRead  - address of DWORD to place the number of read bytes.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ble to successfully retrieve and handle the available data.
//    FALSE if unable to retrieve or handle the data.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another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Read Thread.  This
//    is the function that is called when there is data available after
//    an overlapped ReadFile has been setup.  It retrieves the data and
//    handles it.
//
//
function TReadThread.HandleReadEvent( lpOverlappedRead: POverlapped;
         lpszInputBuffer: LPSTR; dwSizeofBuffer: DWORD;
         var lpnNumberOfBytesRead: DWORD ): Boolean;
var
   dwLastError: DWORD;
begin
     Result := False;

     if GetOverlappedResult( hCommFile,
                             lpOverlappedRead^, lpnNumberOfBytesRead, False ) then
     begin
          Result := HandleReadData( lpszInputBuffer, lpnNumberOfBytesRead );
          Exit
     end;

     // Error in GetOverlappedResult; handle it.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 Unexpected error come here. No idea what could cause this to happen.
     PostHangupCall
end; {TReadThread.HandleReadEvent}

//
//  FUNCTION: SetupCommEvent(LPOVERLAPPED, LPDWORD)
//
//  PURPOSE: Sets up the overlapped WaitCommEvent call.
//
//  PARAMETERS:
//    lpOverlappedCommEvent - Pointer to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 to use.
//    lpfdwEvtMask          - Pointer to DWORD to received Event data.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ble to successfully setup the WaitCommEvent.
//    FALSE if unable to setup WaitCommEvent, unable to handle
//    an existing outstanding event or if the CloseEvent has been signaled.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a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Read Thread that sets up
//    the WaitCommEvent so we can deal with comm events (like Comm errors)
//    if they occur.
//
//
function TReadThread.SetupCommEvent( lpOverlappedCommEvent: POverlapped;
         var lpfdwEvtMask: DWORD ): Boolean;
var
   dwLastError: DWORD;
label
     StartSetupCommEvent;
begin
     Result := False;

StartSetupCommEvent:

     // Make sure the CloseEvent hasn't been signaled yet.
     // Check is needed because this function is potentially recursive.
     if WAIT_TIMEOUT <> WaitForSingleObject( hCloseEvent,0 ) then
        Exit;

     // Start waiting for Comm Errors.
     if WaitCommEvent( hCommFile, lpfdwEvtMask, lpOverlappedCommEvent ) then
     begin
          // This could happen if there was an error waiting on the
          // comm port.  Lets try and handle it.

          if not HandleCommEvent( nil, lpfdwEvtMask, False ) then
          begin
               {??? GetOverlappedResult does not handle "NIL" as defined by Borland}
               Exit
          end;

          // What could cause infinite recursion at this point?
          goto StartSetupCommEvent
     end;

     // We expect ERROR_IO_PENDING returned from WaitCommEvent
     // because we are waiting with an overlapped structure.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LastError was ERROR_IO_PENDING, as expecte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then
     begin
          Result := True;
          Exit
     end;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 Unexpected error. No idea what could cause this to happen.
     PostHangupCall
end; {TReadThread.SetupCommEvent}

//
//  FUNCTION: HandleCommEvent(LPOVERLAPPED, LPDWORD, BOOL)
//
//  PURPOSE: Handle an outstanding Comm Event.
//
//  PARAMETERS:
//    lpOverlappedCommEvent - Pointer to the overlapped structure to use.
//    lpfdwEvtMask          - Pointer to DWORD to received Event data.
//     fRetrieveEvent       - Flag to signal if the event needs to be
//                            retrieved, or has already been retrieved.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ble to handle a Comm Event.
//    FALSE if unable to setup WaitCommEvent, unable to handle
//    an existing outstanding event or if the CloseEvent has been signaled.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a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Read Thread that (if
//    fRetrieveEvent == TRUE) retrieves an outstanding CommEvent and
//    deals with it.  The only event that should occur is an EV_ERR event,
//    signalling that there has been an error on the comm port.
//
//    Normally, comm errors would not be put into the normal data stream
//    as this sample is demonstrating.  Putting it in a status bar would
//    be more appropriate for a real application.
//
//
function TReadThread.HandleCommEvent( lpOverlappedCommEvent: POverlapped;
         var lpfdwEvtMask: DWORD; fRetrieveEvent: Boolean ): Boolean;
var
   dwDummy:        DWORD;
   dwErrors:       DWORD;
   dwLastError:    DWORD;
   dwModemEvent:   DWORD;
begin
     Result := False;

     // If this fails, it could be because the file was closed (and I/O is
     // finished) or because the overlapped I/O is still in progress.  In
     // either case (or any others) its a bug and return FALSE.
     if fRetrieveEvent then
     begin
          if not GetOverlappedResult( hCommFile,
                                      lpOverlappedCommEvent^, dwDummy, False ) then
          begin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end;

     // Was the event an error?
     if (lpfdwEvtMask and EV_ERR) <> 0 then
     begin
          // Which error was it?
          if not ClearCommError( hCommFile, dwErrors, nil ) then
          begin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 Its possible that multiple errors occured and were handled
          // in the last ClearCommError.  Because all errors were signaled
          // individually, but cleared all at once, pending comm events
          // can yield EV_ERR while dwErrors equals 0.  Ignore this event.

          if not ReceiveError( dwErrors ) then
             Exit;

          Result := True
     end;

     dwModemEvent := 0;

     if ((lpfdwEvtMask and EV_RLSD) <> 0) then
        dwModemEvent := ME_RLSD;
     if ((lpfdwEvtMask and EV_RING) <> 0) then
        dwModemEvent := dwModemEvent or ME_RING;

     if dwModemEvent <> 0 then
     begin
          if not ModemStateChange( dwModemEvent ) then
          begin
               Result := False;
               Exit
          end;

          Result := True
     end;

     if ((lpfdwEvtMask and EV_ERR)=0) and (dwModemEvent=0) then
     begin
          // Should not have gotten here.
          PostHangupCall
     end
end; {TReadThread.HandleCommEvent}

function TReadThread.ReceiveData( lpNewString: LPSTR; dwSizeofNewString: DWORD ): BOOL;
begin
     Result := False;

     if not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GOTCOMMDATA,
                         WPARAM(dwSizeofNewString), LPARAM(lpNewString) ) then
        PostHangupCall
     else
         Result := True
end;

function TReadThread.ReceiveError( EvtMask : DWORD ): BOOL;
begin
     Result := False;

     if not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RECEIVEERROR, 0, LPARAM(EvtMask) ) then
        PostHangupCall
     else
         Result := True
end;

function TReadThread.ModemStateChange( ModemEvent : DWORD ) : BOOL;
begin
     Result := False;

     if not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MODEMSTATECHANGE, 0, LPARAM(ModemEvent) ) then
        PostHangupCall
     else
         Result := True
end;

procedure TReadThread.PostHangupCall;
begin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REQUESTHANGUP, 0, 0 )
end;

(******************************************************************************)
//  WRITE THREAD
(******************************************************************************)

//
//  PROCEDURE: TWriteThread.Execute
//
//  PURPOS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Write thread.
//
//  PARAMETERS:
//    lpvParam - unused.
//
//  RETURN VALUE:
//    DWORD - unused.
//
//  COMMENTS:
//
//    The Write thread uses a PeekMessage loop to wait for a string to write,
//    and when it gets one, it writes it to the Comm port.  If the CloseEvent
//    object is signaled, then it exits.  The use of messages to tell the
//    Write thread what to write provides a natural desynchronization between
//    the UI and the Write thread.
//
//
procedure TWriteThread.Execute;
var
   msg:   TMsg;
   dwHandleSignaled:      DWORD;
   overlappedWrite:       TOverLapped;
   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Boolean;
label
     EndWriteThread;
begin
     // Needed for overlapped I/O.
     FillChar( overlappedWrite, SizeOf(overlappedWrite), 0 );  {0, 0, 0, 0, NULL}

     overlappedWrite.hEvent := CreateEvent( nil, True, True, nil );
     if overlappedWrite.hEvent = 0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True;

     // This is the main loop.  Loop until we break out.
     while True do
     begin
          if not PeekMessage( msg, 0, 0, 0, PM_REMOVE ) then
          begin
               // If there are no messages pending, wait for a message or
               // the CloseEvent.

               pFSendDataEmpty^ := True;

               if CompleteOneWriteRequire then
               begin
                    if not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SENDDATAEMPTY, 0, 0 )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end;

               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False;

               dwHandleSignaled := MsgWaitForMultipleObjects(1, hCloseEvent, False,
                                   INFINITE, QS_ALLINPUT);

               case dwHandleSignaled of
               WAIT_OBJECT_0:     // CloseEvent signaled!
               begin
                    // Time to exit.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WAIT_OBJECT_0 + 1: // New message was received.
               begin
                    // Get the message that woke us up by looping again.
                    Continue
               end;

               WAIT_FAILED:       // Wait failed.  Shouldn't happen.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else                // This case should never occur.
               begin
                    PostHangupCall;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end
          end;

          // Make sure the CloseEvent isn't signaled while retrieving messages.
          if WAIT_TIMEOUT <> WaitForSingleObject(hCloseEvent,0) then
             goto EndWriteThread;

          // Process the message.
          // This could happen if a dialog is created on this thread.
          // This doesn't occur in this sample, but might if modified.
          if msg.hwnd <> 0{NULL} then
          begin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Continue
          end;

          // Handle the message.
          case msg.message of
          PWM_COMMWRITE:  // New string to write to Comm port.
          begin
               // Write the string to the comm port.  HandleWriteData
               // does not return until the whole string has been written,
               // an error occurs or until the CloseEvent is signaled.
               if not HandleWriteData( @overlappedWrite,
                                       PChar(msg.lParam), DWORD(msg.wParam) ) then
               begin
                    // If it failed, either we got a signal to end or there
                    // really was a failure.

                    LocalFree( HLOCAL(msg.lParam) );
                    goto EndWriteThread
               end;

               CompleteOneWriteRequire := True;
               // Data was sent in a LocalAlloc()d buffer.  Must free it.
               LocalFree( HLOCAL(msg.lParam) )
          end
          end
     end; {main loop}

     // Thats the end.  Now clean up.
EndWriteThread:

     PurgeComm(hCommFile, PURGE_TXABORT + PURGE_TXCLEAR);
     pFSendDataEmpty^ := True;
     CloseHandle(overlappedWrite.hEvent)
end; {TWriteThread.Execute}

//
//  FUNCTION: HandleWriteData(LPOVERLAPPED, LPCSTR, DWORD)
//
//  PURPOSE: Writes a given string to the comm file handle.
//
//  PARAMETERS:
//    lpOverlappedWrite  - Overlapped structure to use in WriteFile
//    pDataToWrite       - String to write.
//    dwNumberOfBytesToWrite - Length of String to write.
//
//  RETURN VALUE:
//    TRUE if all bytes were written.  False if there was a failure to
//    write the whole string.
//
//  COMMENTS:
//
//    This function is a helper function for the Write Thread.  It
//    is this call that actually writes a string to the comm file.
//    Note that this call blocks and waits for the Write to complete
//    or for the CloseEvent object to signal that the thread should end.
//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for returning FALSE is if the comm port
//    is closed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
//
function TWriteThread.HandleWriteData( lpOverlappedWrite: POverlapped;
         pDataToWrite: PChar; dwNumberOfBytesToWrite: DWORD): Boolean;
var
   dwLastError,

   dwNumberOfBytesWritten,
   dwWhereToStartWriting,

   dwHandleSignaled:       DWORD;
   HandlesToWaitFor: array[0..1] of THandle;
begin
     Result := False;

     dwNumberOfBytesWritten := 0;
     dwWhereToStartWriting := 0; // Start at the beginning.

     HandlesToWaitFor[0] := hCloseEvent;
     HandlesToWaitFor[1] := lpOverlappedWrite^.hEvent;

     // Keep looping until all characters have been written.
     repeat
           // Start the overlapped I/O.
           if not WriteFile( hCommFile,
                             pDataToWrite[ dwWhereToStartWriting ],
                             dwNumberOfBytesToWrite, dwNumberOfBytesWritten,
                             lpOverlappedWrite ) then
           begin
                // WriteFile failed.  Expected; lets handle it.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Time to end.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 Unexpected error.  No idea what.
                if dwLastError <> ERROR_IO_PENDING then
                begin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 This is the expected ERROR_IO_PENDING case.

                // Wait for either overlapped I/O completion,
                // or for the CloseEvent to get signaled.
                dwHandleSignaled := WaitForMultipleObjects(2, @HandlesToWaitFor,
                                    False, INFINITE);

                case dwHandleSignaled of
                WAIT_OBJECT_0:     // CloseEvent signaled!
                begin
                     // Time to exit.
                     Exit
                end;

                WAIT_OBJECT_0 + 1: // Wait finished.
                begin
                     // Time to get the results of the WriteFile
                     if not GetOverlappedResult(hCommFile,
                                           lpOverlappedWrite^,
                                           dwNumberOfBytesWritten, True) then
                     begin
                          dwLastError := GetLastError;

                          // Its possible for this error to occur if the
                          // service provider has closed the port.
                          if dwLastError = ERROR_INVALID_HANDLE then
                             Exit;

                          // No idea what could cause another error.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end;

                WAIT_FAILED: // Wait failed.  Shouldn't happen.
                begin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else // This case should never occur.
                begin
                     PostHangupCall;
                     Exit
                end
                end {case}
           end; {WriteFile failure}

           // Some data was written.  Make sure it all got written.

           Dec( dwNumberOfBytesToWrite, dwNumberOfBytesWritten );
           Inc( dwWhereToStartWriting, dwNumberOfBytesWritten )
     until (dwNumberOfBytesToWrite <= 0);  // Write the whole thing!

     // Wrote the whole string.
     Result := True
end; {TWriteThread.HandleWriteData}

procedure TWriteThread.PostHangupCall;
begin
     PostMessage( hComm32Window, PWM_REQUESTHANGUP, 0, 0 )
end;

procedure Register;
begin
     RegisterComponents('System', [TComm])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