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绝缘鳄鱼夹AC10配件怎么用?

楼主(2010-09-20):
有个15B表,想吧指针换成夹子的,测电阻或者板子上的插针方便。这个AC10配件只有夹,没有线,怎么用?
还有一个AC285,怎么那么贵,165元,我买个普通的行吗?

网友:
将夹子套在表笔上即可,AC 10钳口可以打开9MM对应TL10表笔,AC285是工业用的,钳口开度 20MM,可以夹螺栓的。FLUKE原厂附件都很贵,但是在电气安全方面还是比较可靠的,其实国内很多产品都可以代用,价格也便宜很多。

网友(2011-04-02):
AC10应该和AC72一样用法,都是直接插在表笔上,只不过AC10的价格相对非常便宜(毕竟针对国内15B,17B),AC72是180,280及87-5的标准配置,这个价格要1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