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D卡的迷惑,以及使用SD卡做数据记录仪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前提:没有采用文件系统       可能问题有点弱,学习阶段。。。
    看了些关于SD卡的资料,迷惑了:sector、block、WriteProtect_group 之间什么关系?是block=512byte,sector=32block,
WriteProtect_group =128sector吗?写只能以扇区为边界,那我在这个扇区写了一块数据,下次我还要继续在后面写,岂不是不要覆盖前面数据?

我在做一个数据记录仪,在某个触发条件到来之前的时间长度,我并不知道,因此这需要一个空间不断刷新之前的数据(数据量比较大),而DSP内部的RAM很有限,因此我决定将这个空间安置在SD卡内部。但是这带来了风险,SD卡刷新次数是有限的,如果我持续不断的对同一大段区域刷新,肯定是有问题的。

问题来了:
    1、所以我很想了解你们所说的SD内部有能够协调均匀使用每个扇区的功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之前的想法可否成立?
    2、可否有高人,能够提供其他思路?

网友:
好像sd卡有SPI读写方式?

网友:
问题1的答案就是-- 文件系统
如果不用文件系统, 那么你至少得有个地方保存你数据的起始,结束,大小等等信息.
那么得把这些数据保存起来以防止掉电,等,
如果是记录仪的话基本功能是SD卡可以拔出来在别的地方使用,
那么,这些数据还是得保存在SD卡里,
也就是说最终你还是得有个文件系统, 哪怕是自己编写的最最简单的.

如果你记录的是简单的一个顺序的记录, 那么可以自己定义个文件系统,
比如第一个扇区用于描述信息, 从第二个扇区开始是数据,那么就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写入新的数据, 并更新第一个扇区记录即可,
当然 这种在电脑上是读不出来的, 只有你自己编程读取了

"写只能以扇区为边界,那我在这个扇区写了一块数据,下次我还要继续在后面写,岂不是不要覆盖前面数据?"
你是否意思是: 修改上次写的扇区里的数据?
那么只能整个扇区读出来,修改,再存回去

网友:
学好文件系统的知识

网友(2011-08-15):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