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P1不和_谐,请 minux 啊啊? 帮小僧点化一下啊

楼主(2010-09-20):
我在sys_cpt.dll中怎么找不到55 8b ec 81 ec f0?(用UE打开的)

是否是指要先用某贴子1楼的和_谐以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在sys_cpt.dll中找55 8b ec 81 ec f0?

网友:
回复 楼主:

55 8b ec 81 ec f0?
这个实际上是l_pubkey_verify()的入口地址,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让此函数返回0,以伪装通过ECC解码。但是在不同版本的sys_cpt.dll中,其位置是不定的。有人能放出这个地址,估计是高人抑或是内部人士所为。

Quartus 10.0sp1 和_谐文件releas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52364
使用此帖子的补丁和_谐即可,无需替换在这个基础上在sys_cpt.dll中找55 8b ec 81 ec f0。

安装及和_谐方法可参考鄙人的拙文。Quartus II 10.0 安装指南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11/1797248.html

更多Megacore的license,qii.dat(1.10MB)。
郑重声明:此份许可证系本人在网络上搜索所得,本处使用仅作示范,由其产生的任何纠纷与连带责任,与本人概无关系。

楼主:
多谢楼上啊!用下试试先!

网友:
【1楼】 yuphone .COM 缺氧®

找l_pubkey_verify函数的地址根本不用什么高手或者内部人士…… 稍微好奇点就行了。
因为在10.0sp1中在bin/pdbmain目录下有sys_cpt.pdb,直接就能知道_l_pubkey_verify的地址。

【楼主位】 bitter rain

10.0sp1的bin/sys_cpt.dll的地址在0x1006130E。
不需要先用那个和_谐器。

网友:
好像没这么麻烦

网友:
【4楼】 wangxiaoacc

您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10.1出来的时候也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在linux里面用gdb找这个l_pubkey_verify很容易的,在windows里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请赐教!求教程!

网友:
【6楼】 yuphone .COM 缺氧®

见3楼:
因为在10.0sp1中在bin/pdbmain目录下有sys_cpt.pdb,直接就能知道_l_pubkey_verify的地址。

查查pdb文件是做什么的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师,我好崇拜您!!!
您以前搞软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