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电流互感器的老大们都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0-09-20):
现在准备用电流互感器CT57-1 10(30)A/4mA,也就是说互感器输入/输出=2500,也收了下坛子里的相关帖子,获取220V上的电流的方法大概都是采用放大整流,然后送AD采样获得平均值。我想说说我的想法,我最初就是想把电流互感器的输出(只有几百mv)经过放大整形后变成直流电压交给单片机的ADC,这样ADC就容易得多。但是这里我发现主要有两个问题:
1. 放大电路采用运放比例放大电路,如下图

当互感器信号小于50mv时,运放就一直输出0.5v左右的电平,这样也就是说出现了底部失真
当互感器信号大于267mv时,运放就出现了顶部失真
因此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当互感器的输出发生变化,运放的输入和输出呈非线性变化,那么这就带来比例失调,无法根据ADC值来获取真正的互感器输出

2. 假设1中出现的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运放电路输入和输出呈线性变化
那么到ADC引脚上的电平也是一个半波整流后的电平,那么软件上就需要ADC采取一个周期内波形的最大值,从而计算出有效值,得出电量。因为互感器的输出波形是50HZ的交流信号,也就是周期20ms,由于ADC引脚的电平是半波整流后的波形,因此至少2ms需要做到一次有效的ADC,然后根据20ms内的ADC值来去掉最大值,获取次大值作为波形的实际最大值,这样的话MCU就会变得负载比较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更好的硬件处理方法?

【7楼】 gallle

积分:205
派别:
来自:北京
可以参考万用表的电路!

思路值得借鉴,正在参考万用表测量电路和测量原理

楼主:
另外,我对电流的精度要求不高,只要精度能接受就可以

网友:
采用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2楼】 our_avr

积分:1333
派别:
来自:苏州
采用双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目前板上只有3.3V供电
另外,刚才我加双电源试了下,还是会有顶部和底部失真

楼主:
沉的真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饱和了。

网友:
运放单电源供电要注意偏置。

双电源。。图呢?

网友:
可以参考万用表的电路!

楼主:
【6楼】 huayuliang 花生

积分:3533
派别:
来自:
运放单电源供电要注意偏置。

双电源。。图呢?

上图中的11脚接负电源就行了,但是比例失真的效果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多了负半周部分而已

楼主:
【7楼】 gallle

积分:205
派别:
来自:北京
可以参考万用表的电路

万用表的电路??恩,不错,谢谢,我搜一下去

网友:
注意,互感器是电流器件!你要测量他的输出电流,而不是电压,另外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使用!

楼主:
参考万用表的电路,的确是个法子
贴几个关于万用表测量原理的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84337
http://bbs.21ic.com/icview-23397-1-1.html

楼主:
【10楼】 zhxzhx 一丁
谢谢10楼的提醒,我有留意到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的问题,互感器出来两个端子之间有一个电阻的,我上面的电路图模拟的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过整流过后的效果

网友:
我04年做的一个东西上用的,采样了3路交流电流!
图中RC3是电流的采样电阻。一般使满度电压在200mV左右。RA11+RA8调节放大倍数。
AI4为放大后的电压!

网友:
用单电源供电的话,你可以先将"0"点电压抬高,如你若用5V的电源,可将"0"点电压设置在2.5V,当然还的考虑你的MCU  ADC的参考电压,最好设置为ADC参考电压的一半,这样操作起来会方便很多,我对交流电的 电压 电流都是这么处理的, 用的是LM3S的ARM, 内部参考电压为 3V,从仪器运行效果来看  还不错

楼主:
【13楼】 gallle
老实说,看不懂这个电路的原理,另外能够解决我在一楼说的2个问题吗?

【13楼】 gallle
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用的是PIC24F,16位MCU,运行速度肯定赶不上你的ARM,另外,你也是直接采样交流

楼主:
考虑到需求:精度要求不高,PCB空间限制,成本,决定采取ADC差分来直接获取互感器出来的交流小信号,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和回复,到此结贴

楼主:
贴上最后的修正,如下图:

将交流小信号平移到2V左右,这样MCU的ADC就可以直接采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