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数从100 往 0递减, 如何得到当实数小于 5的下降沿呢?

楼主(2010-09-20):
一个实数从100 往 0递减, 如何得到当实数小于 5的下降沿呢?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递减的比例是多少呢

网友:
数学理论与硬件连一起了。。。。。

网友:
计数器,配置为减计数方式

[> c* 5]----[SET M*]
下降沿
-||---(Y*)

网友:
数值判断 + P     试试

楼主:
1、 一个实数从0 往 300递增, 得到当实数于 5的上升沿  ,PLC代码如下:

           ---| 实数大于等于5  |---(P) --------( 实数大于等于5的上升沿)

    要点,必须确保“| 实数大于等于5  |”  从0--->1的跳变  然后“| 实数大于等于5  |”  一直保持“1”

2、  一个实数从100 往 0递减, 如何得到当实数小于 5的下降沿呢?

       由于要得到下降沿,因此必须确保  1--- > 0 的跳变

       如何实现呢?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

  (1)、如何得到“实数大于等于5的上升沿”的代码如下:

     ---| 实数大于等于5  |---(P) --------( 实数大于等于5的上升沿)

    要点,必须确保“| 实数大于等于5  |”  从0--->1的跳变  然后“| 实数大于等于5  |”  一直保持“1”

  (2)、如何得到“实数小于5的下降沿”的代码如下:

        ---| 实数大于等于5  |---(N) --------( 实数小于5的下降沿)

    要点,必须确保“| 实数大于等于5  |”  从1--->0的跳变  然后“| 实数大于等于5  |”  一直保持“0”

网友(2011-08-16):
楼主的采集频率有多高?能采集到?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一个递减,一个判断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