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CVAVR有64K代码的限制吗?

楼主(2010-09-20):
马老师好:我上次根据你的提议用CVAVR编写程序,一直以来都很好使用,但是最近出现了点问题想问问马老师,就是我写的程序估计大于64K了,编译是通过了,但就是写进单片机失败,效验失败,如果程序少写点就能写进去,我不知道到问题是出在芯片还是编译器,请马老师帮俺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具体程序产生的执行代码大小,在CVAVR编译后都有提示的,你可以查看。

如果超出64K,那么只有类似M128的芯片才可以写入。你的执行代码长度当然不能超出所使用芯片的长度。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答,问题找到了,是我的烧写程序的下载器不支持大于64K的地址,我买了新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