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hzk16点阵写到DeviceARM2410A开发板的nand flash里边呢?

楼主(2010-09-20):
在网上看到好像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用烧写软件烧写,但是我用的是H-JTAG好像直接烧写不进去,而且这样直接烧写万一遇上坏块怎么办呢?另一种是把字库放到SDRAM里边然后运行烧写函数将字库烧写到flash里边,但是如何将字库放到SDRAM里边呢?或者哪位大侠帮我指点指点吧?!谢谢谢谢!

网友:
自己写一个程序烧写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自己写烧写程序?是自己写直接烧写到nand flash里边吗?具体要怎么做可不可以说详细些呢,因为是我前几天刚接触嵌入式,所以现在啥都不懂的……有没有烧写程序可以参考下的呢?谢谢了哦1

网友:
nand flash 可以自己规划 你爱把它写哪都可以,也可以自行避开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