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测量50Hz交流电有效值,且FFT,怎么计算最低采样频率和最短采样时间?

楼主(2010-09-20):
要求测量50Hz交流电有效值,计算15次以内谐波。
=============================================================================================
下面是测量有效值的几个方案:
1、2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2、1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3、<1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
采样时间上:(要求尽量缩短时间)
第一种方法:太浪费时间。
第二种方法:是否可行?请懂的支个招。(假设正、负半周对称,无影响)
第三种方法:很可能对计算有效值有影响(因为没有采集完整半个或一个周波数据),对谐波计算没有影响。

采样频率上:(要求计算出15次以内谐波,及最高频率15*50=750Hz)
第一种方法:20ms采集32点,采样频率为32*(1000/20)=1600Hz > 2*750Hz
第二种方法:10ms采集32点,采样频率为32*(1000/10)=3200Hz > 2*750Hz
第三种方法:<10ms采集32点。。。。。。。。。
==============================================================================================
现在初步感觉第二种方法可行。
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指出错误的地方。谢谢!

网友:
感觉采样点数少了点,采样小于一周期计算上有难度吧?

楼主:
谢谢搂上的。
感觉半个周期32点应该可以吧,这样采样频率是不是比一个周期高出一倍了?
不知道对谐波分接有影响没有

网友A:
点数太少了,你的频谱拉不开的
我们一般是做不间断流水线采样,计算时从中抽取,这样实时性可以做的很高,就是出第一个数需要等一段采样时间
有效值可以直接从FFT出,现在有很多频谱泄漏校正算法,精度都非常高,我们已经在电力仪器里应用多年了

网友:
丁康老师,王兆华老师都有相关著作

楼主:
谢谢3楼,我这里用在三相电网中,6路信号采集我想用DMA,感觉每相32点也差不多达到要求了.

网友:
32点凑合着够了,但二次谐波这些不能用半波算法

楼主:
哦,那还得采集一个周波的数据了,改成64个点或者128点试试。可惜偶不懂FFT原理

网友:
你的频谱分辨率3K/32=100HZ,频谱都混叠了

网友:
32点采样,是刚好可以分析到15次谐波的不会发生频谱泄漏

网友:
楼主,有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求测量50hz交流电有效值,计算15次以内谐波。
=============================================================================================
下面是测量有效值的几个方案:
1、2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2、1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3、<10ms内连续等间隔采集32点,有效值 = 根号(( n1*n1+n2*n2+......n32*n32 )/32),并做fft计算谐波
================================================......

网友:
1.采样定理要求 采样频率>=2*被测信号最高频率,一般取10倍左右
2.频率分辨率 = 1/(采样周期*采样点数)= 采样频率/采样点数

如你的方案2中,10ms采样32点,采样频率3.2K = 4*750 还能接受
但频率分辨率为 3.2K/32 = 1/10mS = 100Hz 分辨率不够

网友(2010-10-29):
采样频率可以降下来,40ms采样32个点,然后用样条插值,可以插值出任意多个点,频率如果不是突变,基本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呵呵  我们的是256点

网友(2011-12-07):
mark 丁康 王兆华

网友(2012-05-25):
采样频率可以降下来,40ms采样32个点,然后用样条插值,可以插值出任意多个点,频率如果不是突变,基本可以保证精度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2-11-20):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2-12-30):
考虑奈奎斯特定理 有限长效应和栅栏效应
1. 考虑奈奎斯特定理 你关注的是15次以上谐波
其最大频率频率在15×50 = 750Hz 左右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 结合 ieee 1574 的建议 采用4khz的 采样频率比较合适(4000/750>5)
2. 考虑有限长效应你关注的最小频率是50Hz 一个周期大概是20ms 采样到五个周期也就是 100ms
因此采样点数应该达到 4khz×100ms = 400 考虑fft的碟形运算 取N = 512
3. 栅栏效应 频率分辨率=采样频率/采样点数=4000/512 在9hz 左右
两个办法提升
A 补零 比如补到2048 再做fft 频率分辨率能达到 2hz
B 插值 或最小二乘 频率分辨率能进一步提升到所需要的精度

网友C(2013-03-20):
ls不懂别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不懂别误导别人

请教我哪些部分描述的有问题

网友D:
定点采样,频率对有效值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留作参考

网友:
插值,补零提高频率分辨率是不确切的,频普如已混蝶都是没作用的,如何在有限点数下提高频普分辨率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点采样,频率对有效值的影响很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主要是频谱发生了泄漏,这个目前有很多算法可以矫正的而且精度非常高的,我们研究的算法能准确分辨间隔2根谱线以上的频谱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一个周期32点采样,再用方均根算出有效值,只是没计算谐波,估计FFT比较耗时

网友(2013-07-28):
mark,最近也在也就这个,有点心得了

网友:
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FFT原理很简单的,你看一下傅里叶级数和蝶形运算就基本能理解了。

网友:
电表里是 20mS 256点

网友(2014-08-01):
请问楼主,FFT计算谐波是如何实现的?不懂,求指导哈

网友:
10年的帖子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4-10-31):
没有直流分量计算公式

网友(2016-09-27):
我也MARK一下 丁康老师 王兆华

网友:
18楼 38楼 给出了理论算法

网友(2016-11-12):
引用 网友B:
考虑奈奎斯特定理 有限长效应和栅栏效应
1. 考虑奈奎斯特定理 你关注的是15次以上谐波
其最大频率频率在15 ...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8-05-07):
最近在做这方面,一直没有解决,纠结

网友E:
我们的产品电能质量分析仪一个周期20ms采2048或4096个点

网友(2019-04-09):
采样小于一个周期,频谱泄露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产品电能质量分析仪一个周期20ms采2048或4096个点

握个手,应该是同行,能聊一聊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数太少了,你的频谱拉不开的
我们一般是做不间断流水线采样,计算时从中抽取,这样实时性可以做的很高, ...

采样频率是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