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做渐明渐暗流水灯

楼主(2010-09-20):
RT,就是那种亮度渐变效果的流水灯,有什么算法或者设计思路吗?

网友:
脉冲 宽度 调制

网友:
到bbs。mydigit。cn  找呼吸灯

网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croAndConst.h"
#define LED P0            //定义LED接口
#define LED_ON()      LED = 0x00 ;  //所有LED亮
#define LED_OFF()    LED = 0xff ;  //所有LED熄灭

#define  LED_PWM_LIMIT_MAX    99
#define  LED_PWM_LIMIT_MIN      0

static uint8 s_u8TimeCounter = 0 ; //中断计数
static uint8 s_u8LedDirection = 0 ; //LED方向控制 0 :渐亮 1 :渐灭
static int8  s_s8LedPWMCounter  = 0 ; //LED占空比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 0xf0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  =     0xff ;     //定时器初始值(200us中断一次)
    TL0  =  0x47 ;
    TR0  = 1 ;
    ET0  = 1 ;
}

void Time0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int8 s_s8PWMCounter = 0  ;
    TH0  =     0xff ;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TL0  =  0x47 ;

    if(++s_u8TimeCounter >= 100) //每20MS调整一下LED的占空比
    {
        s_u8TimeCounter = 0 ;
        //如果是渐亮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增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0 == s_u8LedDirection))
        {
            s_s8LedPWMCounter++  ;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
                s_u8LedDirection = 1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AX ;
            }
        }
        //如果是渐暗方向变化,则占空比递渐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1 == s_u8LedDirection))

        {
            s_s8LedPWMCounter-- ;
            if(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s_u8LedDirection = 0 ;
                s_s8LedPWMCounter =  LED_PWM_LIMIT_MIN ;
            }
        }
        s_s8PWMCounter = s_s8LedPWMCounter ;  //获取LED的占空比
    }

    if(s_s8PWMCounter > 0) //占空比大于0,则点亮LED,否则熄灭LED
    {
        LED_ON() ;
        s_s8PWMCounter-- ;
    }
    else
    {
        LED_OFF();
    }

}

网友(2010-12-02):
是用的PWM吧

网友:
设两个定时器,定时器1定时周期基本上设定在10ms左右,另一个定时器根据渐变方式逐渐增加和减小定时时间。当定时器1开通时将LED点亮,(在10ms内)定时器2在T1的时间范围内,延长或缩短T2的定时关闭LED时间的长短即可得到LED渐亮或渐暗的效果。这样可做出7彩渐变等很好的效果。

网友(2011-01-02):
单个呼吸灯就是PCA配置为输出比较模式。

呼吸流水灯就是将PCA的比较输出端接在数据分配器的DI端,然后8个Q端分别接8个LED,然后A2 A1 A0接MCU的IO做地址,每个地址对应一个变化的PWM占空比,同时每个地址对应占空比错开一定的相位,每次地址轮换后PWM发生一次变化,这样就是呼吸的流水灯了。

网友A:
查表方式,使用定时器,改变定时器初值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挺明白的。我看懂了。

网友:
调节的本质就是PWM。MARK!

网友:
正在学这个呢

网友(2011-10-18):
回复 网友C:

用PWM同延时都可以

网友:
/*
学习内容:灵活控制io口输出。
程序效果:下载此程序后会看到8个led渐渐亮起来然后渐渐暗,此效果利用人眼视觉惰性,制造不同的亮度。
任何光色都可以用红、绿、蓝三种光混合出来,所以控制红绿蓝三种led的亮度就制作出无数种颜色。
很多led装饰产品都是由这个简单的程序变化出来的。
*/

#include<reg51.h>

sbit led_k=P1^4;//单片机引脚定义,控制8个LED的开关三极管。请看电路原理图
sbit a1=P1^0;//单片机引脚定义,此引脚控制共阴数码的一个共阴极。请看电路原理图
sbit a2=P1^1;//单片机引脚定义,此引脚控制共阴数码的一个共阴极。请看电路原理图
sbit a3=P1^2;//单片机引脚定义,此引脚控制共阴数码的一个共阴极。请看电路原理图
sbit a4=P1^3;//单片机引脚定义,此引脚控制共阴数码的一个共阴极。请看电路原理图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main()
{
    unsigned int i=0;
    led_k=1;/*打开6个led的总开关*/
    a1=a2=a3=a4=0;/*关闭数码管,否则数码管会拉低P0口电平,导致流水灯不亮*/
   //P0=0X01;
    delay10us(10);
    while(1)
    {
        for(i=0;i<500;i++)//渐亮
        {
           P0=255;//         LED亮
           delay10us(i);// led亮时间
           P0=0;             //led灭
           delay10us(500-i); //led灭时间
        }
       for(i=0;i<500;i++)//渐灭。原理与上面的渐亮相同
       {
           P0=0;
           delay10us(i);
           P0=255;
           delay10us(500-i);
       }

    }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1;j>0;j--);
}

网友(2013-04-10):
很不错的资源,学习了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厉害,我以为只能DAC呢,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表方式,使用定时器,改变定时器初值即可。

赞同,想补充的就是,把间距做的越小,呼吸效果越好

网友:
还是顶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