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检测不到SIM卡,大家说说为什么?昨天用的时候还好好的,今天怎就检测不到SIM卡了??????

楼主(2010-09-20):
GTM900C模块,昨天调的时候还能用GPRS呢!今天执行第一条AT指令就卡壳了:如下

AT%TSIM

返回
%TSIM 0

OK

说明没有检测到SIM卡,今天在手册上看到,GTM900C除电源脚外,其它任何脚的电压都不能高于3.5V。
我记得在调试过程中,曾经通过一个电阻把31脚RST信号拉高到4.2V,但时间不长,最多3s,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把GTM900C模块弄坏了?

给GTM900C供电后指示灯一闪一闪,估计是表示:
无SIM卡,未输入PIN码,或正在搜索网络             1s,高电平输出0.1s

我想模块应该没坏吧,如果坏的话指示灯就不会亮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别沉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无法识别SIM卡就无法继续后续测试,急啊

网友:
再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就去买

楼主:
结贴:

原来是在SIMVCC上加了4.2V的电压,把GTM900C该脚损坏了。

网友:
有的产品SIM卡的PIN会加TVS,如果是TVS坏了拆除一般OK。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GTM900C在关机状态下,TXD引脚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我的是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机状态下:
    TXD引脚低电平0.15V
    RXD引脚低电平0.3V

正在调试GTM900C串口通信,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GTM900C一开机,在单片机中我可以接收到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字符串。
但我无论给GTM900C发送任何字符串,GTM900C都没有任何回答,真是奇怪。

因此我怀疑是单片机的TXD脚跟GTM900C的RXD脚连接虚焊造成的,或者是TXD脚电平有问题,
检查后,发现
   单片机TXD脚跟GTM900C的RXD脚是连接着的,而且单片机TXD脚电平变化也正常(低电平0v,高电平3.2v),
   真搞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经找到,特来结贴:

C8051F360的TXD脚驱动能力过低,加一上拉电阻搞定啦。

截至到今天,C8051F360用模拟串口与GTM900C通信基本搞定。

下一步要完善DTU系统程序,以及与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

楼主:
真是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楼主(2010-10-27):
回复 网友D:
楼主 真猛!

这位兄弟又在咬文嚼字瞎扯淡了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SIM_VCC没有电压,上电之后LED指示灯闪烁(说明模块是工作的)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指点迷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楼主,我的sim_vcc没有电压,上电之后led指示灯闪烁(说明模块是工作的)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指点迷经,谢谢。

SIM_VCC是由GTM900C模块输出的,没有电压证明的GTM900C模块有问题。
根据LED指示灯闪烁的情况可以判断模块工作在那种状态,建议再看看DataSheet。

网友(2012-10-31):
楼主真是人才呀   啥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