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 EPM3256 的CPLD,能不能嵌入个什么核进去啊?~~~

楼主(2010-09-20):
求解,256个宏是不是少了点?一般大家玩Nios都是咋的用法呢?

楼主:
貌似很BC的问题,哈哈,如果太BC了大家不要笑话啊~~

3256那么便宜的~~要是能用多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让你失望了,例化一个nios/f需要4000左右的LogicElements(基于4查找表)。还是扎扎实实先搞定逻辑,再玩软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56最大有5000门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56最大有5000门嘛~

————————————————————————————————————
有才。。。。。。你可以去做n个74HC00“软核”

网友:
Xilinx 的 XC2C256 CPLD 能装一个PicoBlaze 8位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的哥们,几个坛区都见过你啊~~呵呵 ~~

拜读过你自己做PCB的帖子,入门教材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gate 不等于1 LogicEl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