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就绪表问题

楼主(2010-09-20):
在ucos 2.52版中 任务优先级插入到就绪表所用代码如下:
        ptcb->OSTCBY         = prio >> 3;                  /* Pre-compute X, Y, BitX and BitY          */
        ptcb->OSTCBBitY      = OSMapTbl[ptcb->OSTCBY];
        ptcb->OSTCBX         = prio & 0x07;
        ptcb->OSTCBBitX      = OSMapTbl[ptcb->OSTCBX];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Make task ready to run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在ucos 2.84版中 代码改为:(64个任务以下)
        ptcb->OSTCBY         = (INT8U)(prio >> 3);         /* Pre-compute X, Y, BitX and BitY          */
        ptcb->OSTCBBitY      = (INT8U)(1 << ptcb->OSTCBY);
        ptcb->OSTCBX         = (INT8U)(prio & 0x07);
        ptcb->OSTCBBitX      = (INT8U)(1 << ptcb->OSTCBX);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Make task ready to run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这两个代码一致么?

网友:
手上没有 2.52 版的,但如果 OSMapTbl 是 { 1, 2, 4, 8, 16, 32, 64, 128 }, 就是一致的。

网友(2013-10-29):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