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2010-09-20):
正在做一个液晶驱动,屏用的是AT070TN83,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颜色不正常,好像是没有白色,按照理论上来,当数据口全为1时为白色,全为0时为黑色,做全黑显示时,正常,做白色显示,就不对了,显示为洋红,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分享一下吧,谢谢了!或者帮助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在这里先谢 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 你的数据线有一跟线是一直为1
当你做全黑的时候就没有影响的
但是变成全0的时候这个数据线就有影响的,因为其不会变成0,你查查红色分量的数据线连接情况。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数据线虚焊了。。。。
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明天去看看!我直接把数据线接地还是一样的,粉红色!真的有点郁闷啊!

楼主:
问题以得到良好的解决,谢谢了!二楼的朋友,我在焊板的时候,每一条线都测试过,因为没有办法那个FPC-40脚的一点也不好焊,一不小心就两条焊到一起了,早上到的时候就在把每个脚都焊了一次,所以就OK了!这个可以了!色也正常了!谢谢了!所以,以后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硬件电路是不是那里有问题,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就把所有相关的线,引脚在焊一次,这也要不了多长时间,那怕是你之前每一条线都测试过,还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么你也在去焊一次,所以就OK了!这样还是可以的!没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其实遇到问题并不可怕,因为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的。
恭喜你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贵人是这方面的高手哦!顺便请教一问题,CPLD要实现同一时钟下,上升沿写RAM,下降沿读RAM这样能实现不!目前我这里显示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在测试的时候,显示图片那个累啊!而且显示出来和我的实际的图片差的有点远!希望能得到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LD在同一时钟的上升下降沿读写RAM是可以的,但是时序的严谨与否会影响你的图像效果,坛子里面很多类似的方案的可以搜搜。我 也就不多说了。
至于你的显示图片和你实际图片相差很远,我想应该是你图片数据格式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以什么图片格式存储,又是以什么格式发到屏幕上的,一般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数据格式有RGB565,一般嵌入式应用足够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个人感觉应该是数据读写问题,所以显示图片有问题,关于数据格式我是从MCU发出到最后发送给LCD都是一致的!这东西不好控制啊!
非常感谢你!那我在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芦苇 你是sytu 哪一届的?握个爪!能用sytu的肯定不是08届及以后得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上升下降沿做,是不是用SRAM啊?可能在时序问题上要谨慎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啊,现在就是时序上有问题,若我实现不了同一周期上升沿写数据,或者读数据,下降沿读数据或者写数据,屏上的显示是不对的!观在还在考虑,以前没有做过,目前也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真是郁闷啊!我用两个周期做的话,那就慢了!屏上显示一点都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05届本科的。貌似你也是syt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不能在一个周期内进行读写呢!若用状态机的话能实现!不过就是显示有点慢了!屏上的杂点太多了!编译都通不过啊!

网友:
LZ TigerRay四川老乡,
这么辛苦干嘛,直接用SSD的算了拉,啥都自己做累死都不知道.
DIY除外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人家项目要控制成本吧

网友:
如果坚持自己做SSD成本比CPLD/FPGA方案来得便宜些,还不算开发成本.
这是单纯考虑经济利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你也是四川的啊!难得.难得啊!现在真的郁闷到那里了,显示不那么复杂的图片是没有问题的,要是显示复杂点的图片那就不行了,那图真的难看啊!你是做这方面的高手,指教点啊,看是那里的问题呢!先谢谢了!

楼主:
在来说一下现像,目前显示这样

若显示这张图片就成了下面这样了!

怎么就成了这个样了,一真没有找到是那里原因,
若显示这样的图片那就没有问题,显示正常的!

上面这张可以正常显示,

Oliver 老乡你做这方面多去了,应该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吧,呵呵,所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在那里呢!谢谢了!

网友:
因为我们主要做这个的,有些东西也不方便多说.
如果所有图片都这样就是异步时钟过渡问题.
如果只是部分图片这样应该是时序问题,仿真慢慢可以找到.

建议自己做还是用SSD.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谢谢,点到为止!这些还是明白的!谢谢了!

网友:
ssd就怕不好买。。CPLD+SRAM还是通用些

网友:
真彩色变成256色或者是8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啊,以前我做过用S1D13517的,那东西太难买了,真的很郁闷啊!所以现在就只有用这个东西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就发到这里,看看有没有那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分享一下那多好啊!

楼主:
不会吧,现在越来越郁闷了啊!除了图片有的色显示不出来,其它的都可以了的!真不晓得是那里的问题了!我汗啊!

网友:
信息不足,请贴些电路 代码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片,你不是用RGB565? 用的是RGB332 8位色的话导致失真吧
另请教下,你的晶振频率多少?7寸屏刷新频率多少?你用2块SRAM吗?

------------------------------------------------
回复 芦苇
师兄好~ 我07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给屏的数据是565的,晶振50MHZ,以前计算失误了一点,用的一块25616,都做出来了才发现不对,不够啊,所以就只有花大价钱买了一块51216心疼啊!屏的数据接口为666的,我用的是高五位,R[1..5],G[0..5],B[1..5],R[0],B[0],接地(!芯片逻辑地!)就像我上面给的图片那样,要是显示不那么复杂的图片(下面自己做的那种,那就没有问题)要是显示其它的图片就在第三张图片那样!!看来找这个原因,还真的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四了啊
快毕业了,不错。。。

楼主:
发现新的问题,只要相邻两个点是一样的,那就没有问题,要是两个相邻点的一样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有那位朋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不行了,头都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序不严谨
相邻点一样的话你的数据线是不需要改变的,但是不一样需要切换。可能你数据保存时间不够。没有正确的写入或者读出。
读写时序得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还在找啊,!只有慢慢来了!一天头都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涉及机密的话,可以将相关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当然要是机密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t,我07届,03级的,毕业三年了
按照你的算法,我是你师兄了?呵呵:)
你做过FPGA+CMOS摄像头吗?加qq401343213 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吧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笔误,相邻两点不同色时出现问题?
应该像芦苇所说时序问题,
你用状态机 读写交错方式?
你在读写数据转换之间加一个空闲状态或者其他方式,
防止读写互相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原来是我师兄,嘿嘿,,,
你03级的啊
我是05级的,09年毕业。
已经加你QQ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状态机的方式也写过了,还是一样的效果,我想当于一个时钟写,下一个时钟就读,这样理论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现像还是在那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加上啊,以后没有事了,好门交流交流!这东西一个人搞实在有点受不了!郁闷啊郁闷!

楼主:
现在问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就是遇到写数据的时候有麻点,找有的朋友那样说的做,我这里的问题还是在的!上面的图片问题,那里写的MCU程序的问题,取模方式错了,所以就显示那样的问题了!
我现在用的这个,以有朋友发到网上了,所以我就不发了,要是有那位朋友遇到和我有类似的问题可以问我!呵呵!只有本人知道的就一定说!我的问题还要修正,所以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的!等完全DIY好了,在发上来吧!在这里谢谢帮忙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