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图像处理

楼主(2010-09-20):
现在想用摄像头把采集到的图像在液晶屏上显示,但是不知道如何用FPGA来实现,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摄像头,小弟在这里请教高人帮帮忙吧,能不能留一下QQ啊?或者是加下我,842157660,在这里回帖也可以。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留QQ要被举报的~~
可以参考友晶DE2或DE2-70的板子及参考资料

网友:
我做过的项目中,应用的是CCD图像传感器,通过FPGA模拟的SPI接口配置CCD驱动芯片,然后接受行帧消隐在FPGA内部缓存数据。CMOS的话更加简单的,一般是I2C配置,出来的直接是数字信号,CCD是模拟信号,需要经过模拟前端处理,但是由集成芯片处理。关键是要注意行帧的消隐需要同步。
其实只要不在FPGA里面进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注意FIFO的控制就好了。
需要处理的话复杂度就上去了。
当然你的液晶屏控制得先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因为我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所以是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基础,所以,请高手再指教一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先说清楚你的摄像头是什么芯片啊?是直接市场上USB摄像头还是芯片啊,如果是市场上的摄像头需要做USB相关设计,比较麻烦。
如果是CCD摄像头模块的话,稍微复杂点,一般不是工业检测 不用CCD的,比较贵。CMOS的话市场有美光和OV的比较多,OV的坛子里面介绍的比较多,一般就是i2c先配置成功后在根据两个同步信号来缓存你的图像数据,并通过液晶屏控制模块将FIFO中的数据打到屏幕上去。
听一楼的,友晶科技的DE2有CCD的参考例程。
给你上传了,你看看。。。
DE2 CCD采集例程ourdev_584449LOCFE4.rar(文件大小:1006K) (原文件名:DE2_LCM_CCD_onchip.r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现在想用CMOS的摄像头(就是市场上的USB的),不知道美光和OV的哪个更好用一些,不想用CCD的,还是请高手再指教一下吧?非常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还不如直接买模块来做的,市场上那种USB的已经做好的,你需要做个USB控制器,比较麻烦(不是不可能,只是很麻烦,没有必要)。你在坛子里面嗖嗖OV7660等,很多介绍的。OV相对的方便点,个人觉得。。。看你自己需求了,7660模组也就20块钱吧。。淘宝搜搜。。

楼主:
回复 网友A:
OV7660如果用FPGA来控制并且把图像在液晶屏上显示的话,难度大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难,主要是配置的问题。电路比较简单。
主要难点有两个
1.OV的配置,涉及I2C总线以及OV的寄存器问题。
2.LCD的控制,涉及FIFO等。
大体思路是在正确配置OV之后,可以得到行消隐和帧消隐,也可以叫做行同步和帧同步。之后利用这两个同步信息,加上时钟信息可以将一行的数据存入缓存FIFO,然后利用LCD的控制器将图像数据输入LCD屏幕上。
这之间又涉及图像数据格式的问题,OV是可以配置使得出来的数据就是标准的RGB565格式的,如果不是就需要在FPGA中做数据调整。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时钟域的数据交互,做到不出错的话得需要加上一定的措施。一般把FIFO控制做好就可以解决跨时钟域传输数据的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喊你学长吧,我还是个在校的学生,学长能不能加下我的Q啊?我要向你请教啊,Q:8421576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学长,不知道你是哪个?能不能Q我一下,就说你是我学长~~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用CCD或者CMOS传感器模块没什么意义.那么多数据线传输不了. 只能是小玩一下,做个玩具车什么的.

机器上用时一般不用传感器模块,而是用成品CCD摄像头输出视频信号. TFT显示就要先转换成数字RGB.虽然转换IC多如牛毛,但全E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产品ok的啊,但是价格。。。。

我们自己做的机器视觉项目中用到的30W和300W像素的CCD相机头如果买产品得上W,而且功能有限,灵活性很差,自己做的话千把搞得定,可以根据需要做功能。

如果纯粹只是学习的话就买模组,没有必要买产品。

不知道你说的那么多数据线传输不了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FPGA的IO很多,如果CPLD的话可能存储资源有限了,我们用EP2C5,不管是逻辑资源、存储资源、IO资源都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额~~学长,不知道你是哪个?能不能q我一下,就说你是我学长~~

西门独盗是不是你啊?一直没有通过啊。。

网友:
我是说几十M数据信号用什么线传输,能传输多远。传感器和控制电路板就几CM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几十m数据信号用什么线传输,能传输多远。传感器和控制电路板就几cm吗?

呵呵,你说的是后端,后端的数据传输的话当然需要解决,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做的是一体机,也就是控制电路和传感器是在一起的,跟外部通信时通过以太网,以以太网的速度来传输图像数据完全没有问题的。
目前速度的瓶颈一直是CCD的采集速度,30W的最快也就能够达到30fps吧,300W更加慢的。但是CMOS的速度就快的多的,但是图像质量不如CCD,我是指工业检测,CCD的图像感光度和均衡性要好多CMOS。

你提到的远距离传输,可以通过差分来做到。

这里面就涉及到相机的一般接口,目前来说有以下几种:USB,1394,Camera Link,GigE。其中用的最多的是Camera Link,我仅仅是指工业相机,普通摄像头当然是USB最方便。但是GigE绝对是很有发展前景的技术,特别是现在的PoE技术的发展。这会是未来的工业相机的标准接口。

至于楼主提出来的问题是用FPGA控制摄像头来到液晶屏显示,我想数据线不会很长,控制好时序就好了。当然我前面就推荐用OV的比较方便。况且DE2有很好的应用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啊,那就麻烦学长再加一次吧~~谢谢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能否请问一下,如果要实现实时缩放然后发给lcd,这样fpga的处理你有做过吗??

网友:
楼主可以购买Altera的子卡D5M哦 有配套例程的
如果是其他摄像头
就要自己写驱动了

网友:
也想搞搞图像处理。。看来还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2011-11-10):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 也要做这个fpga图像处理这块 用verilog编程 初学者  请问高手可不可以指点下  给点资料也行

网友:
有TFT_LCD模块的控制代码吗,现在就是显示部分纠结啊,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2014-06-18):
我也想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