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些PCB定向天线形状好奇怪,方便diy吗?

楼主(2010-09-20):
高手知道这些天线为什么这样设计吗,仅仅是在pcb上画些这样的方块就能做天线吗?
我知道这些方块有尺寸要求,是用在2.4G的无线设备上面的。
这个diy能成功吗?

网友:
板材,铜厚,内部电路一样的话问题不大
实际上……就是纯抄袭

网友:
可以的,尺寸要精确,增益依次是11db、14db、6db、19db、21db。

楼主:
楼上大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有特色,记号下

楼主:
谁有最后一个图的尺寸?

网友:
这几个图以前都有过图纸,昨晚想传上来,在电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晚上再帮你找找把。
我用雕刻机做过14db那个天线,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

网友:
图来了,需要安装CorelDRAW_X4才能查看。

网友:
我曾经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牛人那。看来玩过这个东西的人还不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看了下,没有具体的尺寸图,这个是怎么做PCB呢?

网友:
顺手传个精简版的CorelDRAW_X4,如不能安装,请把电脑时间调到2009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打开看了下,没有具体的尺寸图,这个是怎么做pcb呢?
这些图是矢量图,已经包含尺寸信息了,我当时是先用CorelDRAW_X4导出DWG(或者是DXF)文件然后用ArtCAM 2008生成雕刻机的道路文件雕刻制作PCB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玩玩的话,不建议你自己做,买个14db现成的天线才25元左右,自己做的话效果不一定好,还比较费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只是体验diy的乐趣,这个天线应该也可以用在nrf24L01上面。
看看能不能让通信距离变远

网友:
我曾经也做过

用CST仿真 14dbi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坛子里面高频工具最全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