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80点补零到128点做FFT运算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请教各位大虾,采样点数不是2的整数幂时,如单周期采样80点,补零算法是否可以补充48个点将其扩充为128点以便进行FFT运算。是否直接在采样数组后加48个0值点,但是这样运算出来的结果是错误的,是不是要对运算结果作什么修正?请教一下详细的算法。

网友:
你先试试采样128个点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再试80个点的

两个对比一下,

还有就是加窗的问题了,

能上数据是最好的,没有数据,别人是不知道怎么会事的,

网友:
补0肯定是错误的。FFT不一定要2的整数幂次。

网友:
不是2 的整数幂次,运行速度就非常慢了,这样就体现不出FFT的优越性了,肯定是不零的,你用MATLAB仿真下看看。

网友:
看你要分析多少频谱?如果只需少数几根谱线那么DFT是非常快的,补零后计算的结果意义是不一样的需要换算回来的

楼主:
采样128点做FFT的结果肯定是准确的,能分析出2到31次的谐波准确值;
现在用80点补零到128点,得出的结果值衰减了近一半,
没法贴图,我的结果是用MATLAB仿真出来的,实际用单片机测出来的结果也一样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新信号的频率点发生偏移引起的,因为谱线位置变了,结果也就不正确了,
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补偿

楼主:
我看到很多人都遇到了我这样的类似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你肯定是错的。把你的采样率,频谱分辨率都写出来。
这样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A:
不要补零,你可以80点插值生成128点数据。很多人成功做过

网友(2013-07-19):
引用 网友A:
不要补零,你可以80点插值生成128点数据。很多人成功做过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进行插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128点做FFT的结果肯定是准确的,能分析出2到31次的谐波准确值;
现在用80点补零到128点,得出的结果值 ...

你怎么确认补零算出来是错的?????

实际80个点,本身就没有128个点精度高,幅度值算出来也越小。

你用128*2个点做FFT,比128个点幅度算出来更大。

还有个频率分辨率的问题,点越多,能分辨更高的频率,80个点的分辨率是1/(80*N),128个点的分辨率是1/(128*N). N是采样周期

所以我觉得你没算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128点做FFT的结果肯定是准确的,能分析出2到31次的谐波准确值;
现在用80点补零到128点,得出的结果值 ...

这个你要把FFT得到的结果(128个复数)乘以128/80这个系数。因为你算的是谐波幅值最后程序计算的时候除了一个128,而你的原序列补0到128所以最后再乘以12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