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大虾帮我看下这段代码,下载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0-09-20):
我这段代码下载到板子上,LED怎么只轮流显示1,3,5,7,9啊?
module count_led
( input o,
   output[7:0] p_bus,
   output[5:0] st

);

reg[3:0] j=0;
reg[7:0] p=0;
reg[7:0] ld;

assign p_bus = ld;
assign st = 6'b111101;

always @(posedge o)
begin
   if(j<9)  j <= j+1;
    else
         begin
            if(p<10)
                  begin
                   p <= p+1;
                   j <= 0;
                   end
                  else p <= 0;
                end
  end

always@(posedge p)
begin
  case ( p )
    8'h0 :   ld =  8'HC0 ;
    8'h1 :   ld =  8'HF9 ;
    8'h2 :   ld =  8'HA4 ;
    8'h3 :   ld =  8'HB0 ;
    8'h4 :   ld =  8'H99 ;
    8'h5 :   ld =  8'H92 ;
    8'h6 :   ld =  8'H82 ;
    8'h7 :   ld =  8'HF8 ;
    8'h8 :   ld =  8'H80 ;
    8'h9 :   ld =  8'H90 ;
    default  ld =  8'H96 ;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这段代码下载到板子上,LED怎么只轮流显示1,3,5,7,9啊?
module count_led
( input o,
   output[7:0] p_bus,
   output[5:0] st

);

reg[3:0] j=0;
reg[7:0] p=0;
reg[7:0] ld;

assign p_bus = ld;
assign st = 6'b111101;

always @(posedge o)
   begin
   if(j<9)
       j <= j+1;
   else
       begin
       if(p<10)
           begin
           p <= p+1;
           j <= 0;
           end
       else
           p <= 0;
       end
    end

always@(posedge p)
  begin
  case ( p )
    8'h0 :   ld =  8'HC0 ;
    8'h1 :   ld =  8'HF9 ;
    8'h2 :   ld =  8'HA4 ;
    8'h3 :   ld =  8'HB0 ;
    8'h4 :   ld =  8'H99 ;
    8'h5 :   ld =  8'H92 ;
    8'h6 :   ld =  8'H82 ;
    8'h7 :   ld =  8'HF8 ;
    8'h8 :   ld =  8'H80 ;
    8'h9 :   ld =  8'H90 ;
    default  ld =  8'H96 ;
  endcase
  end
endmodule

改这句:always@(posedge p)
改为  :always@( p )
试一下,行不行

楼主:
这样一改也可的
reg型的数据好像不能用来作为上升沿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