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了一贴,想到了一个问题 : 如果寄存器变量p位宽为8,那么always@(posedge p) 如何触

楼主(2010-09-20):
刚看了一贴,想到了一个问题 : 如果寄存器变量p位宽为8,那么always@(posedge p) 如何触发?
是不是只有p[7:0]中的p[0]起作用?

网友:
寄存器变化触发
always @ ( p )

寄存器莫一位变化触发
always @ ( p[0] )

网友:
不管verilog,vhdl,都是硬件描述语言,你如果学过数字电路,而且现在想不出这个电路是什么样的,那么很可能这个方案是错的.就是说没这个硬件.
和单片机的c语言不一样,那是设计语言,这是描述语言.vhdl的综合器都很笨,他只认识它懂得语言

网友:
楼主先用Modelsim仿真看看能不能通过?
应该不行,换成电平触发是肯定可以的

只是这样做有意义吗,还是楼主无意中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了一贴,想到了一个问题 : 如果寄存器变量p位宽为8,那么always@(posedge p) 如何触发?
是不是只有p[7:0]中的p[0]起作用?

的确没有意义啊,实际中不会用的东西还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纠结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刚才用quartus试了一下,果然是只有最低位起作用,其它位都是悬空的

module TEST(clk,out);
input  [7:0]clk;
output [7:0]out;
reg    [7:0]out;

always@( posedge clk[7:0] )
        begin
        out <= out + 8'd1;
        end
endmodule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0] )
    ......

always@( posedge clk[1] )
    ......

always@( posedge clk[2] )
    ......

always@( posedge clk[3] )
    ......

always@( posedge clk[4] )
    ......

always@( posedge clk[5] )
    ......

always@( posedge clk[6] )
    ......

always@( posedge clk[7] )
    ......

============================

( ⊙ o ⊙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