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怎么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0-09-20):
不知道lcd显示怎么使用printf函数,C51中printf函数是不是调用putchar函数,通过串口输出,如果想并行输出是不是要重新定义putchar函数?谢谢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两码事啊

网友:
不能用,要自己写

网友:
printf是在电脑里的Stdio.h里的函数吧。不能乱往这里安呀!C语言和C语言不是一回事啊。单片机只能控制引脚高低电平。你当是上网本呀?

网友:
靠,不懂得太多了。自己看各自编译器的库函数吧。

网友:
1.你要在LCD显示中用到printf函数,首先,你要有LCD能用的lcdprintstr函数,这个lcdprintstr函数写起来应该简单。

2.建立LcdPrintf函数,下面的是我建立的函数,希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void LcdPrintf(WORD x,WORD y,WORD color,WORD bcolor,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64];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PrintStr(x,y,color,bcolor,string);
    va_end(ap);
}

网友:
这里的PrintStr(x,y,color,bcolor,string),是你需要自己建立的 lcdprintstr 函数

网友:
用sprintf函数,会在内存中输出一串你定义的assic字符,你只需要把这个ASSIC字符输出即可。所以sprintf的用法与printf一样,不过Sprintf输出的是指针。不需要修改任何库函数,只需要编写处理ASSIC码的函数即可。

网友(2013-06-17):
自己编写函数_putchar(),替换编译器里的。默认是使用串口,很简单的。只不过看到你的帖子已经是3年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