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调试器和Fpga USB blaster 有什么区别,高人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0-09-21):
Arm调试器和Fpga USB blaster 有什么别,高人说一下,谢谢

区别在哪里

网友:
完全不同

楼主:
FPGA和ARM的下载或调试协议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发工具也不能共用。
虽然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接口,也许引脚定义也差不多。但是里面的结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