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uzhu 白沙前辈,黑底白字显示特暗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21):
我现在做一个黑底白字的段式显示器,用HT1622驱动,发现点亮后特别暗,背光亮度基本达到要求,HT1622 VLCD与VCC之间串入一只20K电位器,测量电压VLCD与VCC都为5V,说明VLCD已经达到最大。驱动程序用的也是你贴出来的资料:段式液晶支持包,请指点

网友:
点的段比较多?把刷新频率降低试试?

楼主:
人呢 我现在在COM加驱动 亮度是解决了 但是我总觉得不需要家驱动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1-01-29):
同问这个问题,快疯了

网友:
20K电位器?现在这个阻值调到多少了?
一般我都直接用10K电阻。。。

网友:
1,VLCD與VDD之間接一個5K或10K的可調電位器,調到最佳對比度,就可以了!
2,如果上述第一步還是不行,則把VLCD與VDD直接短路!
3,如果上述第二步不行,則在第二步的基礎上將VDD電壓提高到5.5V,6.0V,6.5V!

如果以上三步都不行,則去找LCD廠吧,肯定這廠生產的LCD  VLCD電壓偏太遠 了!

网友(2011-03-24):
两个原因:
1.驱动芯片损坏,可能性不大
2.液晶组件没有安装好。今天修理液晶屏,故障现象:显示对比度很小,从6点钟方向可看清,从正面就看不到。更换屏后就OK了。

网友:
Vlcd电压很重要 与液晶片的电压匹配 不匹配会有显示模糊 阴影 调节vdd与vlcd之间电阻

网友(2011-06-15):
5 6 7 楼都对,但是楼主说的COM加驱动是什么意思?怎么加的?加在1621之后?

网友:
貌似角度没设置对。

网友:
就是那个  偏置选项 啦。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