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运行“*Buffer++ = (VOLTS >> 1) & 0xFFFF;”永

楼主(2010-09-21):
请教C语言--运行到下面那步时永远不会结束
可能的原因?
******************************************
int16* Buffer;
int16* BufferEnd;
#define VOLTS 0x80000000

while(Buffer < BufferEnd)
        {
                *Buffer++ = (VOLTS >> 1) & 0xFFFF;//运行这步时永远不会结束,是指针益出了吗?
        }

网友:
你这2个指针没初始化就用?

楼主:
回【1楼】 jpchen
------------------------
有初始化的

网友:
将这2个指针前面的代码贴上来看一下。另外你单步调试一下,不就可以查到原因了。

楼主:
BufferEnd =  (void*)total;   //这个是加密的看不到源文件,他们说加密的文件是没问题的。错在我下面的地方。
       Buffer = BufferEnd - 0x800;

/*        while(Buffer < BufferEnd)
        {
                *Buffer++ = (VOLTS >> 1) & 0xFFFF;
        }*/

网友:
你将while这个语句前的Buffer和BufferEnd指针值print出来看一下,看看各自是多少。。

网友:
还有你说的永远不结束,会不会是循环次数远超过0x800次,但是其实是可以结束的,只是时间太长导致的错觉?

楼主:
多谢【6楼】 jpchen !
  我这就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你的硬件环境有关,如果你是PC机,这个程序段毫无问题;如果你是8位单片机,你的代码就会有问题.

网友:
单片机定义的数据一般默认在数据存储区,你的ram是否有0x800即2K字节这么大;
其次硬件环境下指针本身占用的字节数也需要搞明白,可以用sizeof(buffer)看下.
32位机上指针占用的4字节,8位单片机则不一定,如果是51系列的则在1-3字节之间,跟你选择的数据存储区有关,如果你的sizeof(buffer)为3字节以下,那么指针空间根本不能存储0x800这个3字节数据.

楼主:
rprintf("BufferEnd= %X\n",BufferEnd);
    rprintf("Buffer= %X\n",Buffer);

while(Buffer < BufferEnd)
{
*Buffer++ = (VOLTS >> 1) & 0xFFFF;//运行这步时永远不会结束,是指针益出了吗?

rprintf("Buffer= %X\n",Buffer);  //在里加上的话编译错误。放在前面是OK,这里就不行。
}

---------------------------------
print出来的数值:

BufferEnd= A0020000
Buffer= A0010000

楼主:
重新开一下机又OK了,难道是编译器设定问题,真是见鬼了......
再次谢谢jdh99 的热情回复和解说!

网友:
用什么mcu?内存有没有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