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机酸有空帮忙看看这个吗? DONE did not go high.

楼主(2010-09-21):
使用Xilinx的Spartan-3AN系列芯片,
软件版本为:ISE9.2.04i
配置时:
80%的结果是:ISE报告下载失败(Program Failed),但是断电重启后,程序实际上下载进了芯片内部Flash,并且能够自动加载运行。应该是“假”失败。
15%的结果是:ISE报告下载失败(Program Failed),断电重启后,程序没有运行。应该真的是下载失败。
5%的结果是:ISE报告下载成功,并且能够马上重新加载运行。断电后也能够运行。

ISE报告下载失败(Program Failed),给出的信息如下:

// *** BATCH CMD : Program -p 1 -e -v -defaultVersion 0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10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S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S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1': Downloading core...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done.
'1': Reading status register contents...
CRC error                                         :         0
IDCODE not validated while writing FDRI           :         0
DCM matched                                       :         1
status of GTS_CFG_B                               :         1
status of GWE                                     :         1
status of GHIGH                                   :         1
value of VSEL pin 0                               :         0
value of VSEL pin 1                               :         0
value of VSEL pin 2                               :         1
value of MODE pin M0                              :         1
value of MODE pin M1                              :         1
value of MODE pin M2                              :         0
value of CFG_RDY (INIT_B)                         :         1
DONEIN input from Done Pin                        :         1
SEU error                                         :         0
SYNC word not found                               :         0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00 1110 11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Core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Start block = 0 for address 0x0000000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sector 2.
INFO:iMPACT - End block = 31 for address 0x0000D587.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sector 2.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sector 2.
'1': Erasing device...done.
'1': Erasu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sector 2.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sector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not located at the start of a sector boundary. The whole sector will be erased.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sector 2.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page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page 207.
'1': Programming device...done.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page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D587 is in page 207.
'1': Verifying device...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Checking done pin....done.
'1':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ONE did not go high.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16 sec.

使用市场上买的并口下载线和USB下载线,都一样的结果,无非是并口的下载速度慢点。
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FPGA芯片采购自Xilinx的官方代理商好利顺(Nu Horizons),芯片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跟下载相关的电路接法为:
PROG_B、DONE、INIT_B用4.7k上拉;
M1、M0用10k上拉,M2用200欧姆下拉。
参考的Xilinx官方开发板电路。

楼主:
细看ISE给的提示信息:

'1': Erasing device...done.
'1': Erasu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擦除成功。

'1': Programming device...done.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编程成功。

'1': Verifying device...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校验成功。

偏偏最后给个:
'1': Programming terminated. DONE did not go high.

DONE是FPGA的输出,又不受哪里控制,所以令人束手无策。郁闷!

网友:
ISE 9.xx的bug,对spartan 3AN支持有问题,
升级到10.1及以上就对了,
这个问题我两年前遇到过。

楼主:
我试试看。

可是坛子里很多人说ISE的更高版本不如9.2的稳定...

网友(2012-03-02):
遇到过,感觉还是软件问题,每次配置FPGA都要重新打开软件

网友(2014-03-13):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捉急

网友:
无机酸养伤呢,暂时没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