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LNKv8 在 IAR for ARM 5.5 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21):
最近在网上买了块开发板,是s3c2440,在用 IAR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进入仿真页面的时候,提示警告: Warning: Target inconsistency detected in Memory range 0x00000000-0x0000021B
  而且,进入后不能调试,单步啊什么的全是灰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哪里有问题!希望大虾们指导一下!

调试界面 (原文件名:1.png)

设置1 (原文件名:2.png)

设置2 (原文件名:3.png)

设置3 (原文件名:4.png)

设置4 (原文件名:5.png)

设置5 (原文件名:6.png)

网友:
你的5.5是哪里下的,是full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破_解版的

网友:
在那下的,我的只有5.4

网友:
2440没内部flash,外部NORFLASH的话要自己写flashloader,不过你可以考虑在ram里面调试。

我板子是mini2440,如果你的sdram部分和mini2440一样的话,我可以上传mac和icf文件给你

网友:
我的程序是链接在0x30000000(没开MMU),选择的是从NAND启动,所以内部的SRAM是映射在地址0x0的。调试的时候JLINK首先通过.mac文

件配置相应的寄存器,比如SDRAM控制,系统时钟配置,关看门狗等,等初始化完了就把你的程序下载到0x30000000也就是SDRAM内,然

后设置PC指正到0x30000000,程序就从0x30000000开始运行。你程序的初始化部分需要把异常向量表copy到0x0即sram内再干其他事情,

这样产生异常的时候就能够正确的跳转了。

也可以使能MMU,然后把你的异常向量表的地址重映射到地址0x0,但使能MMU后对于调试器看到的地址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就不得而

知了,改天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感觉好深奥哦...我才接触这个! 不过你搞定了,一定给俺指点指点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网上应该有了吧.... 我们是光盘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4是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2010-12-01):
在哪里下的呀?可以提供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