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里面的 时钟约束,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2010-09-21):
看了好几本书讲quartus的,都讲了怎样做管脚约束,怎样做时钟约束

大家是不是在setting——Timing Requirements & options 里面设置的全局时钟 Default Required Frequency这里设置的吧?~~~

但是我的BC问题是,时钟约束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貌似我之前做了个项目,直接把40M的接到时钟管脚上,什么时钟约束都没有做,一样跑程序跑得挺好嘛~~~

但是有个警告,“assuming node“clk”is a undefined clock”

网友:
因为40M的频率低,你的设计在器件里轻松搭得到。
如果你的真实时钟频率是很高,你的设计又复杂,这时需要时钟约束,软件帮你计算是否能达得到,同时还可以根据约束条件,进行布局布线的调整

网友:
当你用C8级别的FPGA跑100M以上的复杂系统时,你就会知道是干嘛用的。

楼主:
哦…酱紫…

那我无视它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能不能说的再清楚点?

网友:
主要是约束软件布局布线用的

网友:
mark,我也是新手,也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