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电脑死机关机后E盘坏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0-09-21):
晕了,电脑卡死后蓝屏关机后E盘坏了,请问大家怎么修复呢?是Win7的系统,希捷的笔记本硬盘,上次是C,D盘坏了,这次是E盘坏了。真晕,重要资料全在E盘里..

求救................

楼主:
阿莫好像修复过硬吧????

网友:
认不到E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认不到e盘?

认的到E盘,就是打不开

网友:
老式并口盘的话,可以试试弄条IDE转usb的线,把硬盘插在别的电脑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式并口盘的话,可以试试弄条ide转usb的线,把硬盘插在别的电脑上看看。

现在的都是串口硬盘。。。。

网友:
用PM试试,感觉像是分配表的问题

网友:
用diskgenis就能恢复

楼主:
【7楼】 xuxi2009
----------------------------------------
有操作说明吗?不敢弄,怕文件二次破坏

楼主:
【6楼】 mcu5i51 学途浪子
----------------------------------
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有故障后,我是这么整的:格式化,然后用EasyRecovery进行格式化恢复。

网友:
前两天才换一个硬盘,也是WIN7,不知道这WIN7是不是有问题。
用的是GHOST WIN7,当然不是正版的。
用HD检测,05和C5数据都有值,硬盘出现坏道。
硬盘还在保修期内,不知道会怎么修,丫丫的。

网友:
腾出个两个空盘来,比你要恢复的大,然后用备份,将原E盘备份到空盘1中,生成一个备份文件,用备份文件还原到空盘2中。E盘不要动,万一弄不好,还可以想其它办法。

网友:
用finaldata试试,或者recovermyfiles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在淘宝上找人远程弄的。用Winhex恢复的。花100元。

网友:
分区表坏了~这个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