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快乐,写一个洞洞板布局和焊接的心得奉献给大家

楼主(2010-09-21):
很多初学者都是从洞洞板开始学起的,第一便宜,第二修改线路还算方便,第三培养良好的布局习惯;
很多设计者也是从洞洞板入手,第一修改线路比较方便,第二做板子是一笔很大的费用,特别对于创业初期的老手来说,能省费用的地方不多,节省的费用可投入到其他方面。

但是,大家都可能经历过洞洞板布线困难这个囧事,明明焊接完毕的一块板子,打死就不工作,查错弄了好几天,才发现是洞洞板焊接错误,头痛不已,如何解决呢?
这里,推荐一个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用记号笔在洞洞板正面(没有焊盘的那一面)画上你的电路,就连元件是怎么安装的都画清楚,包括管脚、芯片朝向、封装和散热器位置等等,注意电路布局尽可能与电路原理图一致,这样便于查错,然后在反面(有焊盘的那一面)按照正面所画的位置,也画上电路走向、元件符号和极性,然后焊接,就OK了,很不容易出错的。
但问题又来了,有人会问,记号笔不是油性的吗?怎么能焊接??
文具店里一般有记号笔(马克笔),有价钱贵的,日本进口的大约5-6元一支,能在玻璃板上写字,而且还擦不掉,这种千万不要选,千万不要认为贵的就是好的,这种记号笔画在焊盘上以后根本没法焊接的,而且板子也报废了;有那种国产的,质量比较差的水性记号笔,价格1.0元--2.5元不等,我们要用的就是这种记号笔,画在板子上,实在错了,用酒精或者清水甚至口水都能擦除,修改线路图也很方便,焊接的时候,这种记号笔画过的焊盘可以直接焊接,丝毫不影响焊接性能。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焊接洞洞板的效率,大大降低洞洞板出错的概率,值得一试。

网友:
有焊盘的一面的记号,可以水墨砂纸去之

楼主:
不要用水砂纸砂掉记号,那样会损伤焊盘,导致焊接不牢固,我在几年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才发现直接焊接更好。

网友:
油性笔直接酒精擦掉即可,有的时候直接拿记号笔画在覆铜板上腐蚀,腐蚀后用酒精就能擦干净。水性笔沾点水就行

楼主:
我买的日本油性笔是不是太好了?不清楚,反正我试过N多办法,除了砂纸,其他都不行,奇怪了,水性记号笔毫无问题,可以擦除,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
不清楚哦,油性笔平常用的少,都用水性白板笔,好擦,油性笔一般都用在腐蚀上了

网友:
JAMESKING  貌似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你发帖了

网友:
我单位就是用的日本的那种

擦,我检验的时候写错了

擦,那个难擦啊~~~~

看来国产的也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网友:
请问谁有做出来的样板,上上照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jamesking  貌似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你发帖了

我不发帖很多年了。。。

我一般只看帖回帖,有兴趣的才回帖,呵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日本油性笔是不是太好了?不清楚,反正我试过n多办法,除了砂纸,其他都不行,奇怪了,水性记号笔毫无问题,可以擦除,可以直接焊接。
我买的日本货用酒精可以擦掉,那你买的笔太好,用这样的笔手绘电路板肯定好。还有1法就是在方格背景上绘出元件轮廓和配线,直到合理再做。例如很多画图软件都可以有栅格的

网友:
我不太喜欢用洞洞板~~觉得有时间的话还是DIY热转印电路板好看点~~。。洞洞板焊小东西好~~多了就麻烦咯~~。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AD里布好线,然后再画
AD的栅格设为50mil或100mil,底层的线只在栅格线上走,顶层的线只走短直线,焊接的时候,底层线在焊盘面,顶层线用原件引脚或网线做跳线

楼主:
汗。。。。。。。我最不喜欢用的就是PROTEL了。。。。更不要谈AD6了。。。。。。。
不是逼着要画板子,我绝不会碰protel的,而且从来原理图都是手绘或者华正电子图板绘制,不用PROTEL画原理图已经很多年了。
我根本就不会用AD6画图,目前做板子也只用到PROTEL2.5中文版(马善松汉化版),自动布线根本就别想了,不会,呵呵呵呵呵。。

所以,我只好用洞洞板,热转印正准备尝试呢。。。。。还好,学校有一套单面板制板生产线供学生学习。。。。

网友:
量大的话外委加工板子也可以啊

网友(2013-08-29):
洞洞板最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