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版电源故障春风帮看看

楼主(2010-09-21):
调校4A的时候万用表打到大电流档显示12.56A,旋转编码器没反应。退出调校后接上负载电流显示端没有变化。刚开机的时候电流端显示0.029.。你给我发的哪个3M的电阻我是焊上的。

网友:
可能不是控制问题,应该是电源TL084周围有问题。

网友:
春风,你说要抽空改下那个100MA不准的问题的程序,不知道改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春风,你说要抽空改下那个100ma不准的问题的程序,不知道改了没有?

同问,加了3M电阻应该可以修改程序让她正确显示了

网友:
今天就在完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