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点心思,炫耀下我做的DAC---PCM2707+PCM1793

楼主(2010-09-21):
事由一个壳子引发的悲剧。。。

版本A装好后能发声,

却不稳定...
1:估计I2C线过长,太绕。。。
2:出现一个错误,PCM1973无复位电路,心寒啊,太马虎了!

版本B的,又花了300大洋,预计23号到手

网友:
貌似在某论坛见过,hifidiy……?LZ能否说下你的电源部分是怎样解决的?能否提供下电路图?

网友:
能否提供开源,共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开源,共大家参考参考。

等B版本的PCB回来,装好试机,效果不错的话就发布!
免得打扰大家兴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开源,共大家参考参考。
等b版本的pcb回来,装好试机,效果不错的话就发布!
免得打扰大家兴致,,,

其实即便是有问题发布出来对大家也是帮助,提醒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等着。到时候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开源,共大家参考参考。
等b版本的pcb回来,装好试机,效果不错的话就发布!
免得打扰大家兴致,,,
其实即便是有问题发布出来对大家也是帮助,提醒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等着。到时候参考一下。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伤心,几番波折,原要求板子工艺镀金,却收到喷锡板,怒,拒收!!!
经过几天又有改动,从新做样,

网友:
好事多磨啊

网友:
芯片好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好买吗?

申请了2套,

楼主(2010-10-25):
哇,快一个月了。。。

网友:
换AD1852,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ad1852,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引用图片

不知道它跟哪个配套使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ad1852,会给你带来惊喜的

引用图片

不知道它跟哪个配套使用呢?
沿用你现在的方案,根据DA换LPF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看看楼主的电路图啊??我也好想做一个数字功放呢,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2011-04-04):
回复 楼主:
事由一个壳子引发的悲剧。。。

引用图片
版本a装好后能发声,

......

能否提供开源,共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2013-04-15):
最下面一个是堆叠图吗?什么软件做的呢?

网友D:
楼主的PCM1793的供电估计不是很到位,声音也不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PCM1793的供电估计不是很到位,声音也不会怎么样!

是啊,3年前玩的,那时候不怎么懂,丢一边了,

网友:
楼主,原理图来一份啊啊啊

网友(2014-08-10):
我之前做了一个PCM2707的USB声卡,但是没办法调节音量,不知是否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电脑上会多出个声卡来,可以在那里调节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下文件给大家DIY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