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笑不得,变压器厂少做了一个绕组;请教春风,如果没有变压器,可否只提供2路或1路主电压,先

楼主(2010-09-21):
今天下午刚到的3个变压器,今晚兴致勃勃的要动手,却发现少了一个16v的绕组。。。。杯具啊,明天联系退回重做。

另外想请教:如果不用变压器,要给春风电源板最少提供几路电压,才能完成程序烧写和数码管显示?

网友:
有双14就行了吧,你看电路图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

楼主:
补充一下:要烧写程序需要双14v电源+8v电源;

其中双14v→12v→VCC(3.3v)给STM32供电;

8V→78L05→5V 给232(串口芯片)供电;

有了VCC和+5V,就可以烧程序了。

网友:
如果没有质保,绕组自己加就行.
次级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质保,绕组自己加就行.
次级很简单的.

次级加个绕组也挺麻烦的,起码拆铁芯就是个难事。

网友:
如果有空间,穿点线过去就成

楼主:
呵呵,环形变压器,加个绕组很容易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质保,绕组自己加就行.
次级很简单的.
次级加个绕组也挺麻烦的,起码拆铁芯就是个难事。

环牛,不需要拆铁芯和初级啊.EI就要考手工了.
环牛就拆开外面的胶带,拆开胶带后用一条漆包线(有胶皮的花线也行)绕10匝后,
初级接上市电量新绕的10匝电压就可以计出每匝多少压了.

环牛自绕,最难是初级,次级很简单.要求高的可以上点漆.

楼主:
我联系过变压器厂后,把做错的3个变压器直接给工厂发回去了,现在想起来,应该留一个,自己加上绕组,就可以提前折腾了,不用再等这么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联系过变压器厂后,把做错的3个变压器直接给工厂发回去了,现在想起来,应该留一个,自己加上绕组,就可以提前折腾了,不用再等这么久。

如果是环牛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是找二手带初级(商家拆了次级)的大功率牛(6.1KG)来自己绕.想怎样就怎样.
以后升级到高级版也很方便改电压和加绕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环形变压器,加个绕组很容易的哦

我以为是E形的呢,环形的我也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联系过变压器厂后,把做错的3个变压器直接给工厂发回去了,现在想起来,应该留一个,自己加上绕组,就可以提前折腾了,不用再等这么久。
如果是环牛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是找二手带初级(商家拆了次级)的大功率牛(6.1kg)来自己绕.想怎样就怎样.
以后升级到高级版也很方便改电压和加绕组.

---这样的好办法,怎么不早说呢,吼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呵呵,环形变压器,加个绕组很容易的哦
我以为是e形的呢,环形的我也能搞定。

据变压器厂说,大功率的用环形是最合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联系过变压器厂后,把做错的3个变压器直接给工厂发回去了,现在想起来,应该留一个,自己加上绕组,就可以提前折腾了,不用再等这么久。
如果是环牛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是找二手带初级(商家拆了次级)的大功率牛(6.1kg)来自己绕.想怎样就怎样.
以后升级到高级版也很方便改电压和加绕组.
---这样的好办法,怎么不早说呢,吼吼

本来是想找铁芯自己绕的,刚好找了个商家有拆了次级的牛,才省了绕初级的苦.
没办法,跟质量好的厂家订牛要价太高.跟便宜的订又怕没好货.所以才决定自己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