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字库怎么在LCD 上指定大小的显示?

楼主(2010-09-21):
只有一个字库,但是想在LCD 上指定显示大小,比方说10 * 15 或者 15*20 这样,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不能吧,不过我试过8*8扩大成16*16,间隔点亮就行。

网友:
8点阵显示成16点阵?如果是这样,也只能按ls说的方法了,RT-Thread/GUI内部没有这样的支持。

网友(2010-12-11):
试试minitype矢量字体,不管字体大小均使用统一的字库,节省空间,有专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