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坤你那个sharp 4.3寸的屏是用什么方式驱动的

楼主(2010-09-22):
我看了lq043的资料好像只支持VGA模式没有看到其他方式你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RGB方式驱动的

楼主:
用io模拟时序吗  是在sdram中用一段空间来装屏的数据然后直接刷入吗看资料上也没有什么指令来控制
中秋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模拟的方式,用外扩的SRAM做了显示缓存,在FPGA内做了RGB时序控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O(∩_∩)O女人的手。。。。

网友:
看指甲盖就知道这个人身体比较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