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usb接口mach3运动控制卡的功能需求(兼对目前已有产品的讨论与分析,有图有资料)

楼主(2010-09-23):
祝大家中秋快乐。
一个人过中秋,思考一下usb接口控制卡的功能需求。抛砖引玉,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可能以选择题的方式表达会清晰一些。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说说看。

1、您希望控制卡可控制几轴(不含主轴)?
A: 3 ;  B: 4 ;  C:5;  D:6

2、您希望主轴的控制方式?
A:PWM   B: 模拟信号

3、您希望有多少路数字输入信号?
A:<8    B:8~16  C:16~24 D:>24

4、您希望有多少路数字输出信号?
A:<8    B:8~16  C:16~24 D:>24

5、您认为I/O信号隔离方式最好为(问题说明:MACH并口输出并未光隔,运动控制卡光隔与否是否必要?)
A:不隔离 B:光隔 C:其它(请说明)

6、I/O需LED显示否
A:要  B:不要

7、脉冲+方向输出时,脉冲频率要求
A: <10k B:10~50k C:50~1M D:>1M

8、是否需要编码器接口(接口个数与轴数对应)
A:要  B:不要

9、关于插补
A:不需要 B:直线 C:圆弧 D:两轴圆弧/三轴直线 E:其它

一时想了这么多,请大家不吝赐教,没有提到的还请大家补充。
只有先了解需求,才能知道要努力的方向,我相信论坛中高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
请大家给出答案时不要用abcd,直接给出选项内容,免得还需回头翻看。谢谢。

网友:
我要的很简单:三轴就够了,主轴PWM控制,其他标配即可

楼主:
再加个问题

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水平(以4轴为例)(这个选项不好给,请大家直接给出你的答案)

网友:
300元能搞出吗,维宏200

楼主:
决定因素是技术指标还是价格?
实现目前已有的产品的功能,并超越它们,难度不是很大。成本增加也不会太大。
以目前几款产品800左右的价格,对国内的DIYer来说,接受程度如何?

我本想买的,但是功能不全,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所以发帖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一起把它整出来。
我的想法是在smoothstepper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加入光隔等保护措施。

楼主:
smoothstepper电路板 ftdi usb+fpga (原文件名:smoothstepper.JPG)

主要参数:
6轴+1主轴
主轴控制方式:脉冲+方向;PWM;开关
最大脉冲频率:4M
I/O:24输出,16输入

楼主:
从图中可看出,可接编码器(如手轮或主轴同步),可单端或差分输入。

编辑:价格:155美刀

楼主:
smoothstepper使用手册
内有详细说明

楼主:
另外一款,ncPOD (原文件名:ncPOD.jpg)

ncPOD:

功能:
USB 2.0 Com Interface
6 轴脉冲/方向
5 输出
1 PWM 主轴
6 Home Inputs
6 输入
状态LED显示
最大75000 脉冲/秒

有存储卡,可脱机工作

网友:
1、您希望控制卡可控制几轴(不含主轴)?
B: > 4

2、您希望主轴的控制方式?
A:PWM
能退刀更好,不过那样的话模拟更容易做。

3、您希望有多少路数字输入信号?
C:16~24
起码的,够用了

4、您希望有多少路数字输出信号?
C:16~24
除了轴,还有 >16基本够了

5、您认为I/O信号隔离方式最好为(问题说明:MACH并口输出并未光隔,运动控制卡光隔与否是否必要?)
A:不隔离
已经用了USB接口,无需再隔,对IO光阁会影响速度。IO的后续应用,其实是客户自己的事,USB板上不需提供相应隔离。

6、I/O需LED显示否
B:不要
最多方便检查IO好坏,意义不大

7、脉冲+方向输出时,脉冲频率要求
C:50~1M

8、是否需要编码器接口(接口个数与轴数对应)
A:要

9、关于插补
D:两轴圆弧/三轴直线

DIY使用的话,最好控制在500~700,保证(开发者)利润,保证(购买者)性价比。当然,终身免费升级是必需的,其他服务,当然不可能像大厂那么周到,但实惠。

网友:
smoothstepper

怎么好说呢,你按照洋人的收入来看吧,就算RMB 155应该符合国情,但那搞不出的,所以,国内玩家得3倍朝上的成本,比较合理。也就是 > 450,否则开发这完全义务劳动了,那就不可持续发展了。

楼主:
Argee说得有道理。

网友:
可是,450的话可以搞台 1g去侍侯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g是什么?赐教

网友:
1g的cpu 的破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