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缓存的问题

楼主(2010-09-23):
目前用的是西门子的MC52i,它的发送数据指令分两部,首先要AT^SISW通知模块要发送的字节数,模块响应后,再将相应数据发到模块的缓存,模块伺机发送出去

问题是这样,是不是我每向模块里放一组数据,就会被自动封装成TCP/IP协议包格式?那如果上一组还没发送出去,我就又往缓存里放了一组数据,它又会封装成TCP/IP格式的一个包么?

目前的现象是这样的,500ms向缓存里存一组数(14个字节),模块不一定会发出去,但不影响我往里存数据

然后模块发送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每次发出去14个字节(就算缓存里已经有了48个字节)

还有的时候,就是当模块缓存里数据量比较多的时候(比如缓存里有了240个字节尚未发送),模块会突然停止响应一小段时间(对AT没有响应),

然后一下子把缓存中的数据都发出去了

*自己推理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每一次AT^SISW向模块缓存写数据,模块会先封装,然后再放入缓存中,就算缓存里有其它数据,也会按照既有数据的分包来发送,因为包已经封装好了

这个情况就是,就算缓存里有其它数据,仍然会一个封装包一个封装包的发送;

然后,如果模块缓存内数据比较多了,表示模块长时间没寻到空闲信道,突然搜到的时候,就重新将缓存数据打成一个包(上面说的停止响应的一小段时间)

一下子发送出去了

这么想象的话,超智能的模块啊,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当模块缓存有多少数据的时候,就重新组合打包,可是没找到

找到一堆什么激活PDP上下文的东西,不是特别理解

上述只是推理(其实也不算推理,算想象吧,因为对GPRS技术还不是特了解)

对GPRS技术的整个流程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像里面的隧道技术以及SSGN和GGSN的连接和映射,以及GGSN端口的分配,再到服务器的连接

还有GPRS数据的空中接口格式(感觉空中接口的话只是一个传输信道,除了协议帧外,在发送数据帧时应该没什么特定格式吧?),然后分组控制单元和GGSN

的通信,都只是看过一遍,没有一个完整流程,对PDP只是一个印象,所以无从谈设计,怎么办呢………………

PS:高手们,小包多传的情况下,怎么能保持GPRS传输的实时性呢?

500ms发送一次,怎么实现呢?(不要VPN),貌似大部分时间,服务器都是1秒才收到一组数据,1秒收到两组的时候情况很少

怎样保持实时性呢?????小包多传应该是必须的吧,可是怎么控制模块呢?

谢谢谢谢,不过这个问题纯属讨论帖,我觉得,效果不好的话,只能说明对这个模块了解不多,很多设置都没有优化到最佳,和模块本身关系不大,应该是我没能发挥它的功能吧?

网友(2012-05-18):
楼主学习精神不错   顶你  顺便说下 我用SIM908

网友(2013-05-25):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个多小包传输保证实时性是怎么解决的啊?能否分享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