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块能用fpga(nios)驱动的tft的液晶屏吧(谢绝广告)

楼主(2010-09-23):
RT,最好是3.5~~4.3之间的,就说说大家都用的是什么样的吧,还有是什么芯片驱动的啊?

网友:
ili9320/9325用的都比较多,使用Nios II驱动也比较方便。

Nios II拙例一个: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4955QJJ9UZ.zip(文件大小:14K) (原文件名:YF_ili9320.zip)
使用方法,请参考本人拙文:
[原创].怎样制作一个简单ip,以方便在Quartus II和Nios II中使用?.[Nios II][Quartus II][SOPC Builder]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3/25/1694547.html

├─HDL                         放到Quartus II工程中,可在SOPC Builder例化使用
│       YF_ili9320.v          Avalon接口描述
│       YF_ili9320_hw.tcl     硬件映射tcl文件
│
│
├─C
│  │  main.c
│  │
│  ├─_0_sopc_config            SOPC配置文件夹
│  │      io_config.h          I/O映射配置
│  │      my_types.h           数据类型别名,参考stm32
│  │
│  ├─_1_lcd_driver             ILI9320驱动文件
│  │      ascii_8x16.h
│  │      ili9320.c
│  │      ili9320.h
│  │
│  └─_2_gui
│          color_slips.c       彩条
│          gui.c
│          gui.h               画线、方块、圆等
│          int_sin_tab.h       整型正弦表
│          triangle_function.c 正弦波测试

网友:
要看你是否需要在FPGA中放一个控制器的功能.
放的话3.5以上的RGB屏都可以驱动.
否则的话就只有捣鼓3.2以内的小屏了(当然也可以用第三方的屏,要看你的成本接受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了哈···谢谢

网友(2012-07-19):
我做过FPGA+nios+SD卡+AT070TN92(7"T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