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负载后运放基准源低 请教春风及各位电源高手(中秋节都没休息,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09-23):
RT
电路图如下,当我一接上2R的负载时,2.5V基准源就降低到2.4V左右(负载越小下降越利害)
基准源我试过三种,一种是图上的MC1403,还有TL431、7805串电阻分压。都会下降。

图中运放没加输入电阻,后来我加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电源电压是AC8V3A。
哪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楼主:
上个原理图

网友:
可能是接地引起的,就是你表笔负极接的对基准的地有大电流流过导致的。

楼主:
谢谢春风,有这个可能。1 看下我PCB图
但输出电压会因此变低吗?负载上的电压我测试还是下降了的啊。

楼主:
对了,能讲得详细点吗,我好像有点所悟。
我的MC1403的地不是直接连接在地线上输出点的,他到输出地还有一段导线,面且电流很大。

春风果然高手,但能请仔细讲下吗?为什么地线上电流大了,基准源会变低,而且负载输出电压也降低了,这个为什么了。上我的PCB图。谢谢,还请再看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称我为高手,那我就开心了,就仔细看看你的PCB分析下吧
上面MC1403基准的地是靠近接在滤波电容C4的负极上面的,那么由于MC1403消耗电流微弱,可以认为1430的地是和电解C4的负极是等电位的,稳压的参考点也就是这里了得,而你的输出地确是通过顶层线一根线单独连接到电容负极的,当输出有大电流时,这个地线上就会有个电压降,因为稳压参考点是电解电容的负极,输出对这个负极是稳压的,可是额外这个段地线的压降就会使输出电压下降了。
你看下我的第二版电源,采集输出电压都是在输出端子的两个焊盘上面采集的,这样就把板子上的一段铜箔电阻引起的电压降给去掉了,实现空载和满载都输出稳定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既然你称我为高手,那我就开心了,就仔细看看你的pcb分析下吧
上面mc1403基准的地是靠近接在滤波电容c4的负极上面的,那么由于mc1403消耗电流微弱,可以认为1430的地是和电解c4的负极是等电位的,稳压的参考点也就是这里了得,而你的输出地确是通过顶层线一根线单独连接到电容负极的,当输出有大电流时,这个地线上就会有个电压降,因为稳压参考点是电解电容的负极,输出对这个负极是稳压的,可是额外这个段地线的压降就会使输出电压下降了。
你看下我的第二版电源,采集输出电压都是在输出端子的两个焊盘上面采集的,这样就把板子上的一段铜箔电阻引起的电压降给去掉了,实现空载和满载都输出稳定的电压。

春风,不是称你是高手,而事实上就是。
太高兴了。照您的方法把MC1403上的地一接到输出的地上。一切OK。
太谢谢您了,真正的高手、热心人、好人!!!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我这次电源的设计是个反面教材。希望地线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再次感谢春风,另传上我失败的电源实物图。

当然也有得,就是这个电源输出3A 时,电源的噪声也可以控制在10mV以内(示波器本身噪声有5mV左右)

上实物图,相机不说了太丑,电源不说了太丑!人不说了,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挺漂亮了

网友(2011-10-15):
学习了

再次加深了解“地”的概念

网友(2012-01-30):
学习了,高手就是高手.